3D打印&CAD软件建模设计
发帖求助关于自己DIY 3D打印机相关问题

楼主(2015-07-20):
发帖求助关于自己DIY 3D打印机相关问题,自己想做个3D打印机,行程在60*60*60(cm),咨询了一些群,说尺寸太大,我也不是很懂,求各位大神,3D打印机用什么主控板好点,用什么软件建模,本人之前自己设计制作个雕刻机,所以工具之类不是问题,主要是3D打印机还是不懂,还请各位给点建议

网友A:
Solidworks 导STL简单 ·e3d主板

网友B:
那就动手吧,实际一点先做个20CM立方的体能一下,不明白大家可以相互学习,此前有做XYZ方式的,现在想DIY个三角洲的。

网友B:
可以用ARDUION 2560+RAMPS 1.4,网上有很多开源的关于此类文章和教程可以学习的,主要还是动手能力,你又有雕刻机基础。

网友C:
网上资料多得是,只要肯用心找都不是问题。关键在于成型尺寸那么大,打印机喷头最常见的也就0.4mm的,想打那么大尺寸的不知道要花多少时间,打印成功率也非常低,这才是最大的问题。除非你对成形质量要求不高,换用1mm左右的喷头,打印速度能提高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