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250如何降落?炸机降落法太伤了!!

楼主(2015-07-21):
只看大图
提示:

网友A:
油门曲线设置。。。。

网友B:
LZ飞过直机吗?猜你是入模就玩多轴了,建议飞飞模拟器,或者学精灵搞个高点的橇式起落架,不然会继续的

网友C:
多炸点浆就好了!

网友D:
用海绵做脚架

网友E:
多练习,在草地练习会损失好一点,练习一下低空悬停

网友F:
你电池多大的,看着好大啊!

网友G:
建议使用海绵或泡沫塑料做脚架,另外多练习悬停和蛙跳,水平方向的漂移练习打舵抵消,这些是基本功,没什么秘诀,多练就好。

网友:
练直升机去吧,骚年。。。。。

网友H:
垂直下降时候,下降慢一点就稳了,进入涡环状态了就推点油门。

网友I:
atg桨适合你。。

网友J:
送你2字“多练”,怕耗浆就用模拟器。

网友K:
如果目视都降不好的话赶快练模拟器吧,直机起飞或降落的手法会了这个也就会了,在近地时有地面效应会发生一定的偏移,这时要适当打副翼杆纠正即可,更难的是第一人称降落时要轻柔准确着陆,因为视角受摄像头所限。

网友L:
脚架换减震海绵,桨用ATG,用心练习模拟器,无他。

网友M:
慢慢降,在保持离地10公分时收油。。。。我每次都是这样,。。。。看楼主应该是新手。。。。。多练下吧。。。。手法也很重要哦

网友N:
起飞果断点,降落不要太快,快接地时收油门好了,模拟器练起来

网友O:
我都👋接的 哈哈哈

网友:
技术问题

网友:
草地上多练降落

网友P:
DAL桨也很耐炸

网友:
引用 楼主:
蛙跳。。。打蛇。。。好专业!!没看懂。。。现在勉强可以在低空控制水平高度,在高空依然无法控制。我是 ...

多练蛙跳能很快熟悉油门曲线,水平方向微调打舵能很快熟悉前后左右方向的力度,如果都很熟悉了,那能做到手动定点定高误差很小就算基本功过关了。

网友:
缓降容易侧滑,可以速降--》加油--》悬停--》收油降落

网友:
多练,别无他法,,你练目视都降不好,还想穿越吗??

目视降落很简单的,,不断的控制油门,,这个手感没法说的清楚,还是自己多体会了。

网友:
至少你要学会悬停......

网友:
练习技术吧,都是轻轻落在地上的

网友:
建议楼主看我今年的帖子,加装几根防撞梁,有效减少断浆数量

网友:
引用 网友P:
DAL桨也很耐炸

DAL桨平衡很差,炸机很容易断根部

网友:
油门设置一下曲线就很好控制,先看看你摇杆悬停在什么位置,一般悬停的时候在中间最好控制,不在中间就设置下油门曲线

网友:
还是atg好

网友:
ATG浆是这个星球上最耐炸的浆,就不要“之一”了,因为没有见过能到他水平一半的,不贵,好像是10块钱4个

网友:
再炸10支桨就差不多了吧。

网友:
我也是新手一个,秘诀就是买上一堆桨慢慢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