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用的什么飞控?

楼主(2015-07-21):
听人说是MWC,不知道谁知道吗?然后我飞机起飞就往前走,是不是给控加微调?

楼主:
华坑的 runner 250

网友A: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CC3D起飞就自旋,微调+感度也试过,无效

楼主:
引用 网友B:
CC3D

确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CC3D起飞就自旋,微调+感度也试过,无效

我的都是华坑调好了,所以没办法帮到你

楼主:
引用 楼主:
确定吗

用CC3D调参软件试过吗

网友B:
我看了一下,你说的是华科尔的250用的什么飞控,是吗,那就不清楚了,我以为是250一般用什么飞控,不好意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CC3D起飞就自旋,微调+感度也试过,无效

起飞自旋,是不是你的飞机的电机转向不正确,或者桨装的不正确,再有就是在通电自检的过程中,必须把它放到平整的地面上不能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了一下,你说的是华科尔的250用的什么飞控,是吗,那就不清楚了,我以为是250一般用什么飞控,不好意 ...

嗯,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起飞自旋,是不是你的飞机的电机转向不正确,或者桨装的不正确,再有就是在通电自检的过程中,必须把它放 ...

你说的这些都没问题,觉得还是CC3D飞控参数调整问题,调了几天了,也是头大了。我用的默认参数,不知道是不是和我这个不匹配。还有,CC3D是不是很不稳定,比如振动会有较大影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这些都没问题,觉得还是CC3D飞控参数调整问题,调了几天了,也是头大了。我用的默认参数,不知道是 ...

我用的默认参数,没有任何问题,最近因为要翻滚才改的参数,我们已经买了七个穿越了,都是用的cc3d,没问题,震动有影响,但是cc3d是在减震板上装,把震动消除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默认参数,没有任何问题,最近因为要翻滚才改的参数,我们已经买了七个穿越了,都是用的cc3d,没问 ...

我的是S500机架,怎么调都不太舒服。都说CC3D简单,一步步来就是了,但我这万事开头难啊大哥有时间帮忙看看(就3Mb)http://pan.baidu.com/s/1mg278NI,密码:8kx4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S500机架,怎么调都不太舒服。都说CC3D简单,一步步来就是了,但我这万事开头难啊大哥有时间帮忙看 ...

CC3d能支持500轴距?

网友:
引用 楼主:
CC3d能支持500轴距?

这我还真不知道,只知道CC3D玩穿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S500机架,怎么调都不太舒服。都说CC3D简单,一步步来就是了,但我这万事开头难啊大哥有时间帮忙看 ...

我只用CC3D玩穿越,那么大的没玩过

网友C:
哥们~听说runner250是用mwc飞控的,我现在的情况也是和你一样推油门起飞后就直接往前冲~,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哥们~听说runner250是用mwc飞控的,我现在的情况也是和你一样推油门起飞后就直接往前冲~,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

设置控微调,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哥们~听说runner250是用mwc飞控的,我现在的情况也是和你一样推油门起飞后就直接往前冲~,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

华坑不给调参软件,麻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哥们~听说runner250是用mwc飞控的,我现在的情况也是和你一样推油门起飞后就直接往前冲~,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

用控微调试试,我基本上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CC3D起飞就自旋,微调+感度也试过,无效

CC3D很好飞啊!不会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D:
请问怎么连接电脑调试?我看飞控上有个mini usb,需要什么线材和软件呢?新入魔求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怎么连接电脑调试?我看飞控上有个mini usb,需要什么线材和软件呢?新入魔求教

华坑不能调整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E:
MWC

你有连上地面站调过参吗

网友F:
如果飞行器自动往前面冲的话,一有可能是遥控器没弄好,二就是对码,如果对码没对好的话,他是可以解锁那些,但是飞就可能会自己侧翻,往前面冲等等。这些只要重新对码即可,解决。我的飞行器也是这样。不过已经解决好了。并且已经把这个问题反馈给华科尔那边了。,希望能改进这个缺陷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飞行器自动往前面冲的话,一有可能是遥控器没弄好,二就是对码,如果对码没对好的话,他是可以解锁那些 ...

嗯,那我的飞机炸鸡,会不会也因为没对好?

网友F:
引用 楼主:
嗯,那我的飞机炸鸡,会不会也因为没对好?

这个也不是没有可能,不过建议华科尔的产品建议都是固定ID再去飞。我现在飞250飞的还可以。以前出现的问题现在都不会了。蛮好操作的一个字稳。你那边是因为什么情况炸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也不是没有可能,不过建议华科尔的产品建议都是固定ID再去飞。我现在飞250飞的还可以。以前出现的问 ...

飞航线,飞出去20米想拉回来,发现没反应,然后尾灯闪,失控了,然后自己往前快速飞,撞墙炸鸡。坏了很多东西

网友E:
这种飞机无GPS 无气压计,无指南针,飞控只参与 飞机平衡。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航线,飞出去20米想拉回来,发现没反应,然后尾灯闪,失控了,然后自己往前快速飞,撞墙炸鸡。坏了很多 ...

在那进行飞行器啊,这个情况我 没有遇到哦。所以问250最好先固定ID再飞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飞机无GPS 无气压计,无指南针,飞控只参与 飞机平衡。

嗯,入错坑了

网友(2015-08-21):
引用 楼主:
华坑不能调整参数。

不支持吗?昨晚随手拿了条安卓数据线连上USB,电脑提示发现USB设备,要装驱动,接着就不知道怎么搞了。看样子可以啊

网友:
a de de啊的的 准上250的还是算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