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飞控2.8g

楼主(2015-07-21):
飞控和电脑地面站连接一直都是很好的,就从昨天起不能连接了,我从做了系统APM飞控只能和电脑地面站连接1到2小时,然后就再也不能连接,老是显示端口被关闭,我换了其他端口也一样不能连接,高手们忙我解决一下谢谢了

网友A:
我有两台Pixhawk,那个433的链接有时候的确会出问题,偶然一次发现这个可能是一个Bug引起,先把波特率随便换一个连一次,肯定连不上,然后再换到57600,就连上了。我怀疑它显示的57600可能不是真实的数据,再设置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