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里有谁用过业 拓G600定速器的请进。

楼主(2015-07-21):
我用的亚拓定速,昨天在切3D飞行时,
发动机
突然调转,还好之前出现过内式的情况发生,700N的直机,下来我仔细检查了定速器LED灯也是正常的,就一直找不到什么原因?

楼主:
请高手们支个招,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设置步骤正确吗 遥控内的定速值对否 磁铁是否能扫描的到

网友B:
楼上正解,我最开始的时候油门行程搞反了,定速效果非常差,一提螺距就下来了。后面重新设置一下行程就好 了。

楼主:
我用的是9X老控,也在论坛里找到了相关的设置方法,都按他的步骤操作的,可以他是与600N为例,我的700N设置的转数曲线应该调整在多少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