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F550不能用10寸桨?

楼主(2015-07-21):
有玩家说是10寸桨的桨距太小会受到啥气流影响?航拍容易出现果冻?所以推荐用9寸,但是还有好多卖家卖550的套餐里面有10寸桨?咋回事?航拍的话到底用哪种?请高手出来指明一下。

网友:
通常告诉别人不能做什么的,都没太多风险,因为不做什么不会带来什么严重后果,所以这样很可能不加考证就信口开河的做法被越来越多地采用。450都能用10吋桨,何况550
真正该听的建议是告诉你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利弊在哪儿。当然我也想听这样的建议楼下继续!

网友A:
航拍出果冻可能有十个原因,桨和气流的影响可能是最不重要的其一,没有稍微细致的分析就把果冻的成因算在桨上面,考虑下桨的感受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航拍出果冻可能有十个原因,桨和气流的影响可能是最不重要的其一,没有稍微细致的分析就把果冻的成因算在桨 ...

还有哪几个原因?我也是F550机架,用的是A2212,果冻感好像也很强。

网友B:
引用 网友B:
还有哪几个原因?我也是F550机架,用的是A2212,果冻感好像也很强。

= =我也是1047桨的

网友:
F550确实最好别用10寸桨。但不是不能用,能用么?能用!为啥最好别用?因为桨尖距太近了,感度不好调,对效率也有影响,下降的时候也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 =我也是1047桨的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实际验证一下,就把10吋换成9吋桨对比一下果冻现象是否减弱就能判断出个大概啦

网友:
550  10寸和9寸 都可以,看什么电机,机器轻,3s 可以10寸,kv地点好,机器沉得话4s9寸

网友:
我的f550   2212电机1047桨。挺稳定的,有果冻可能那里有问题!

网友:
能用,因为电机就是配的10寸浆效率最高

网友:
航拍出现果冻的原因有很多的 不只是浆的大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