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hawk、pixhack、Pixraptor这三个飞控该如何选择,请大侠们推介一下

楼主(2015-07-21):
Pixhawk、pixhack、Pixraptor这三个飞控该如何选择,请大侠们推介一下

网友:
中间的,不解译。

网友:
个人喜好左边的

楼主:
纠结中,有没高手解析一下三个飞控差异

网友:
只是插头位置不同,其实性能都一样,你觉得哪个漂亮就买哪个呗

网友:
中间的就是好看

网友A:
现在出miniPIX了,才27克全部杜邦接口,内置减震没有想象中那么好,减震床实在
PIXRaptor飞控内置减震与减震床震动实验(外部链接予以删除版主留)

网友B:
我左跟右都有,中间那颗没买,因为懒得排队
以飞控的角度来看,性能都一样,没什么差别(装得好的话)
但,如果你机身空间有受限制的话,中间或左边那颗是不错的选择
右边那颗不是不好,但线路接口太反人类了点...

网友:
目前用的pixhawk,没搞懂三者的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出miniPIX了,才27克全部杜邦接口,内置减震没有想象中那么好,减震床实在
PIXRaptor飞控内置减震与减 ...

写得挺详细的,这个内置减震估计还是处于鸡肋状态,胶太硬,配重不足,但是这个独立气压室还是个不错设计,应该会比那装海绵的要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左跟右都有,中间那颗没买,因为懒得排队
以飞控的角度来看,性能都一样,没什么差别(装得好的话)
但,如果 ...

中间那个的确我也觉得把GPS那些接口全放机头方向不好,如果GPS要装机尾,那得把线放长了,本来机头已经装有云台了,应该把部分如电池、GPS。之类的放机尾来相对的配重,减轻前电机的负荷,我个人觉得会比较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中间那个的确我也觉得把GPS那些接口全放机头方向不好,如果GPS要装机尾,那得把线放长了,本来机头已经装 ...

PIX 可以支持三十种以上的放置位置
详情可见 AHRS_ORIENTATION 参数后面的说明
简单整理下常用到的几个:
0=贴纸朝上,箭头朝前
4=贴纸朝上,箭头朝后(YAW 180)
8=贴纸朝下,箭头朝前 (ROLL180)
12=贴纸朝下,箭头朝后(PITCH 180)

楼主:
引用 网友B:
PIX 可以支持三十种以上的放置位置
详情可见 AHRS_ORIENTATION 参数后面的说明
简单整理下常用到的几 ...

还有那么猛的设置

网友:
参数是 0~37 共计 38 种
这颗能玩的东西可多了...
拿来装电直才真的好玩,什么都开放给你调
前提是"你知道你在调啥"

网友:
那么多放置方式干舍?能自动感测才是王道

网友C:
还是CC3D的放置方便人性化,只要输入像要放置的角度就可以,不用像APM那样在一大堆参数里选。

楼主:
哇哦,我对PIX的认识,真是连入门都不能算

网友(2017-04-21):
长见识了,真的还留存在APM中。。。,也下不了决心尝试下PIX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还是CC3D的放置方便人性化,只要输入像要放置的角度就可以,不用像APM那样在一大堆参数里选。

CC3D超级给力 啥机都能控。包括但不限于XFV-1 X-29 F-15S/MTD

网友(2018-01-19):
也是被这三种PIX搞晕了,不知如何下手了?但是pixhawk感觉用的最多吧

网友:
pixhack,不解释。因为我的没炸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