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菜鸟而且很笨,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5-07-21):
本人刚入模时收了一个塑胶版的450基本没超过五次就被我炸的七零八落的实在是没法飞了,就是油门推上去飞机飞出去很高害怕了收油下来找飞机找上半小时左右。三四次的样子吧飞机基本就是尸体了,实在是没有修的必要了,当时不太懂,因为只是一个人在飞,后来网上淘来一架一模一样的碳纤金属版皮传的有副翼直机,不贵三百块,没想到回来后那飞机别说精度了就是螺丝拧一下就滑丝有的螺丝拧下来再想拧回去就拧不紧了。无奈只有装上接着飞了,还不错飞了有个十几二十个起落现在也成了尸体。后来发现有无副翼的飞机而且很简单漂亮,因为手里有450的电装,想收个450来飞但一直没有合适的,后来看到个480就收下了,把450的3S电装装到480上面,想不到的是飞机在空中只能飞个两分钟左右就得下来了要么就过放了,而且电机烫手不敢摸,请问我是不是还要换电机电池?如果不换可不可以像以前450时一样飞个四五分钟?求教

楼主:
不喜勿喷啊,我只是对直升机的喜爱所以一直执着的玩着基本都是单飞什么事情都是自己解决,求理解

网友A:
练模拟器。练模拟器。练模拟器。
NO ZUO NO DIE
另外480要上6S的电机 50A电调了吧
450的电装估计不行

网友B:
450的电机装在480上需要减小电机齿

网友C:
嗯 ,楼主快要爽飞了,这让我想起了当年的我也是,自信满满的买回来一架4通的双桨机,带上基友来到野外,结果也是一起飞没30秒就去找飞机了,这让我入魔直接晚了5年,当时是08年,后来直到13年才算是重新入魔。

网友D:
鸡子大了,电机要加大,不然就越负荷了,会烧掉电机绕组的。再说不想玩模拟器也行,估计你现在也上手了,就八面悬停吧,先对尾开始,不要急手感一点点练出来的。再说450是练功鸡,配件也好找经济,入魔的首选啊,好好搞

网友E:
一分钱一分货,楼主何不与大众同行,不求高配,但求中庸即可

网友F:
连模拟器,当初我先玩的一架两通道,单桨的飞机,买来没看说明书就起飞,起飞百分百油门,下降立刻拉倒0.哈

网友G:
模拟器没练够,一些航模的知识也有欠缺,建议多看论坛多潜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练模拟器。练模拟器。练模拟器。
NO ZUO NO DIE
另外480要上6S的电机 50A电调了吧

电调换了45A花牌,换6S就是还要投入电机和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450的电机装在480上需要减小电机齿

如果效果明显这个方法省钱、现在烫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嗯 ,楼主快要爽飞了,这让我想起了当年的我也是,自信满满的买回来一架4通的双桨机,带上基友来到野外,结 ...

很费钱啊,原来赚的多些也不觉得最近有些紧张了,所以不想投入太多进去了,想用3S动力装凑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鸡子大了,电机要加大,不然就越负荷了,会烧掉电机绕组的。再说不想玩模拟器也行,估计你现在也上手了,就 ...

手感一点点练出来的很有同感,就是现在有些问题在困拢我所以请大家想想办法能用最省钱的办法帮我解决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鸡子大了,电机要加大,不然就越负荷了,会烧掉电机绕组的。再说不想玩模拟器也行,估计你现在也上手了,就 ...

看来想省下钱是省不下了还要继续投入电机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分钱一分货,楼主何不与大众同行,不求高配,但求中庸即可

不敢求高配了,只求能飞省钱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连模拟器,当初我先玩的一架两通道,单桨的飞机,买来没看说明书就起飞,起飞百分百油门,下降立刻拉倒0.哈 ...

我第一架是三通双桨飞机,第二架是四通单桨,然粕就450   50级油直一起来了,还有个977.后来一个亚拓500   又收了个4810

楼主:
引用 网友G:
模拟器没练够,一些航模的知识也有欠缺,建议多看论坛多潜水。

一直在虚心学习,就是有些问题自己想不明白,480的桨也没比450的大多少,怎么就滞空时间短了而且烫手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直在虚心学习,就是有些问题自己想不明白,480的桨也没比450的大多少,怎么就滞空时间短了而且烫手呢

还有机械装配是否顺滑。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效果明显这个方法省钱、现在烫手啊

对,我减小电机齿之前烧坏一个电机呢。

网友F:
模拟器飞的和现实飞的差的很远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看来想省下钱是省不下了还要继续投入电机电池,

妥协的做法是,你算下旧机新机的重量,桨面积,作个精准的比对,得出的结果相乘再乘以电机在旧机时使用的螺距来定好新机的螺距,意思是用转速来补扭力差,这样油门就得开大些才飞起,也不能达到新机的暴力飞行指标了。电肯定会用的快些的。

如果不追性能也可这样试试,具体按实际的结果再调整,如果油门尽了也飞不过三米高,就不再搞了,换新的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敢求高配了,只求能飞省钱就好了

能飞的话,个人认为还是比较简单的。但是能飞多久,才是问题的关键。模型产品的价格据我鼓楼挂的经验来看,好像是全世界定价的。当然不包括某些厂家虚标。

楼主:
引用 网友F:
模拟器飞的和现实飞的差的很远吧!!!

模拟器里我可以倒飞对头了现实中我根本就不会翻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妥协的做法是,你算下旧机新机的重量,桨面积,作个精准的比对,得出的结果相乘再乘以电机在旧机时使用的 ...

这位你提到的东西对我来说实在是有点难搞了,平时我的大桨从来没做过动平衡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飞的话,个人认为还是比较简单的。但是能飞多久,才是问题的关键。模型产品的价格据我鼓楼挂的经验来看 ...

什么是全世界定的价,这句话怎么理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位你提到的东西对我来说实在是有点难搞了,平时我的大桨从来没做过动平衡什么的

我晕了,玩直机螺距总知道吧?拿个尺子量下大桨的桨根到桨末乘以桨宽会吧,用称称下机子不难吧!
航模玩的是折腾,但折腾必须动脑筋,如果你只是想飞,其他事留给别人做不如玩玩具了。

楼主:
螺距知道,这个很重要,我都是正负十二度这样飞,是挺折腾。我还没到你的那个水平如果想指点一二还请你耐心些

网友E:
引用 楼主:
螺距知道,这个很重要,我都是正负十二度这样飞,是挺折腾。我还没到你的那个水平如果想指点一二还请你耐心 ...

。模型价格的定价是按照美帝或者欧洲列强的生活水准定价的。这么解释倒不是设备越贵越好,但凡是得有个度,总不能拿着代步车的设备去跑F1方程式吧,早晚会把车车跑坏的。你这个情况 电机齿轮如果是斜齿轮的话需要降低到 最少10T, 直齿最好10T或者11T。,减小总螺距。正负9-——10度吧。不过即使这样效果也不会很好,因为陀螺效应太差了。不如装个450【325大浆】飞更好。 据我所知直机的电装要求比较高端,个人建议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E:
。模型价格的定价是按照美帝或者欧洲列强的生活水准定价的。这么解释倒不是设备越贵越好,但凡是得有个度 ...

480收来了,看来要么换电机电池 要么再把480卖掉这两种办法只选其一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480收来了,看来要么换电机电池 要么再把480卖掉这两种办法只选其一了。

楼主不用卖机…改一改就可以变成450,缩短尾管,大桨用325。OK!

网友:
必须练模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不用卖机…改一改就可以变成450,缩短尾管,大桨用325。OK!

改尾管改传动,都要缩短,我有450尾管,只需一根尾传动。大桨我也有

楼主:
模拟器里我飞的挺好的了,跟真机区别很大,只能练个条件反射

网友I:
引用 楼主:
模拟器里我飞的挺好的了,跟真机区别很大,只能练个条件反射

能讲你真机没调好真机吗。

网友J:
初期3s夠用了!技術上來了再升級电裝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初期3s夠用了!技術上來了再升級电裝吧

喔看来还是3S练着吧,昨天看到个二手6S电机80元花牌2221    1880K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能讲你真机没调好真机吗。

能讲你真机没调好真机吗。  啥意思看不懂啊

网友J:
引用 楼主:
喔看来还是3S练着吧,昨天看到个二手6S电机80元花牌2221    1880KV的

差幾十塊還是買新的吧

网友K:
省钱,就是花钱的开始

网友I:
引用 楼主:
能讲你真机没调好真机吗。  啥意思看不懂啊

讲你的飞机没调到最理想状态,要是调到最理想状态就跟模拟的差不多了。原来打字太快没仔细看不好意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差幾十塊還是買新的吧

是喔,应该买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讲你的飞机没调到最理想状态,要是调到最理想状态就跟模拟的差不多了。原来打字太快没仔细看不好意思了。 ...

调到模拟器的状态?我可没那么神,那状态调不出来。我也不相认谁 能调到那个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K:
省钱,就是花钱的开始

这话说的有道理,一点不假。感同身受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调到模拟器的状态?我可没那么神,那状态调不出来。我也不相认谁 能调到那个状态

所以真机绝对没模拟好飞,模拟里面是指哪打那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直在虚心学习,就是有些问题自己想不明白,480的桨也没比450的大多少,怎么就滞空时间短了而且烫手呢

我就是有一架480,一直用的是3S电池。没问题的,就是电机齿要减少2个齿。我的3S的480悬停可以飞7分钟,3D飞4分钟的。至于电机和电调发烫的问题,以现在的气温很正常的。我的6S的480用的好赢50AV3电调,飞下来电调和电机一样都很烫手,根本不能摸。以前我没有6S的480的时候还以为6S的电机的480飞的时候就温度很低呢,其实温度一样的高,只是6S的飞起来动力要好些.

楼主:
我现在的水平倒不是追求动力,就是滞空时间短,只有两分钟左右。你说的减少齿是电机齿轮的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