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2.8飞控飞不起来了,问题如下:

楼主(2015-07-21):
APM2.8飞控飞不起来了,问题如下:(我的遥控是天九)
1,四轴电机转速提不起来,之前飞起来过,后来从新刷了固件,就飞不起来了,油门推到最大也不行,但是打方向均有反应,不是电池电量问题,不是加速度校准问题,不是遥控问题
2,按照泡泡老师的视频想对以前的数据清零,结果就是在那个类似DOS的系统里不停的刷出代码,也清零不了
请问有哪位老师能帮忙解决一下啊,感激不尽!我也可以把我的APM快递给您帮忙解决问题。

网友A:
先刷回  3.15的固件,在按照泡泡老师的 教程清零试试,3.2.1的固件  下载日志那边 也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刷回  3.15的固件,在按照泡泡老师的 教程清零试试,3.2.1的固件  下载日志那边 也有问题

谢谢,我再按照您的方法试试吧

网友:
电调需要做油门校准,不然很可能电机没劲。另外,做完机架设置以后,有一个参数下载,如果不确定你的配置与下载的飞机完全相同,不要下载,就用默认的,下载了很可能飞不起来,我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