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X5 KBAR或者VBAR的参数

楼主(2015-07-21):
没玩过大机,麻烦有X5的提供一下风格,敏捷,
陀螺仪
感度这几个参数参考一下,先谢过了。

网友A:
风格70 敏捷120
十字盘感度60 尾感度75 这2感度要根据状态调,一般飞3D还可以的,低点比较好

网友B:
风格80 旋翼敏捷110 十字盘感度70 尾敏捷110 尾感度93

网友C:
默认就好!

网友D:
不反对默认,K8程式有建议的标示,先玩玩,
然后根据自已的手感调吧,各人的运动天赋不同,感官不尽同,自然手感要求不一样。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我到时设置一下,飞飞看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