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h 不锁尾怎么办

楼主(2015-07-21):
接线按照说明书上接的   尾舵机DS515MG
   控是T8FG

网友A:
楼主的转速够吗?
感度设置多少?
是追头现象还是金鱼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转速够吗?
感度设置多少?
是追头现象还是金鱼尾?

够  啊  就是原地转圈

网友:
原地打转看看尾舵中立点位置对不对,看看安装视频

网友B:
會原地打轉表示你補正方向設錯,檢查你尾舵的相關設定

网友:
是不是尾巴修正反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會原地打轉表示你補正方向設錯,檢查你尾舵的相關設定

怎么设置 尾舵机 在控上 还是 调参软件里

网友B:
这类飞控通常是在调参软件里调整尾舵机的工作方向(含补正)
逻辑上是先让控跟飞控的方向设置为一致,然后再设定尾舵机的工作方向
大致上是如此,你找看看相关的设置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转速够吗?
感度设置多少?
是追头现象还是金鱼尾?

我的是尾巴向右追尾,请问知道是什么原因吗,,只要向左向右快速打尾舵的话,尾巴就喜欢向一边,向右追尾。只有慢慢打尾舵才不甩尾。这有视频?firsttime=12.712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类飞控通常是在调参软件里调整尾舵机的工作方向(含补正)
逻辑上是先让控跟飞控的方向设置为一致,然后再 ...

你好,我也有个问题想请教,我的是尾巴只向右追尾,请问知道是什么原因吗,,只要向左向右快速打尾舵的话,尾巴就喜欢向一边,向右追尾。只有慢慢打尾舵才不甩尾。是手动模式,姿态模式下情况稍好点。这有视频,?firsttime=12.712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好,我也有个问题想请教,我的是尾巴只向右追尾,请问知道是什么原因吗,,只要向左向右快速打尾舵的 ...

检查下你的尾中立点及机械行程的顺畅度如何?
看起来比较像是机械干涉造成的

话说,拿 SAB 这种机子装这颗不会太浪费了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检查下你的尾中立点及机械行程的顺畅度如何?
看起来比较像是机械干涉造成的

顺畅度挺好的,,中立点的问题,不知道NAZAH是怎么个中立程度,是两尾桨成水平状态,还是带15度夹角,    话说是浪费NAZAH,还是浪费机器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检查下你的尾中立点及机械行程的顺畅度如何?
看起来比较像是机械干涉造成的

我向左打尾舵,马上尾巴就反弹向右,打向右尾舵,就跟着追尾向右。不知道是怎么样的机械干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