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动力的穿越机两次飞行当中无间隔时间有无坏处

楼主(2015-07-21):
本人的穿越机刚组出来,还没上图传,先试飞熟悉下性能,在足球场范围100米左右高度目视飞行夜航了四十多电,每次四电中间无间隔,一直没见异常,然而最后一次突然在起飞2分钟后失控自旋(估计有个电机挂了)与50米高度落下,捡到尸体时已遍体鳞伤无法判断故障定位,就像问问大家:无刷动力的穿越机两次飞行当中的间隔时间长短 连续飞有无明显坏处,我的每次飞行下来电机电调都只是微热,所以连续飞了。

楼主:
大伙飞过的都说说你们的飞行间隔时间

网友A:
40多个电池,人没飞吐就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多个电池,人没飞吐就成

每天一次,每次四电,飞了十多天。定时服药药别停

网友B:
穿越鸡100m高度夜航什么概念

网友:
LZ你搞高密度特训啊,还是在做破坏性检验?呵呵!
话说回来,配置得当,即电机电调无超负荷,油门保留10%左右的冗余度,无间隔飞是没问题的,
理论上来说只要电池有电可以一直飞到指定寿命为止。
但现在的航模配件质量,可靠性,只好说谁用谁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穿越鸡100m高度夜航什么概念

暂时没上图传,加了夜航灯目视飞行,为了适应和熟悉性能。没曾想炸了

网友:
还好我有两架,轮流上天

网友C:
我判断应该是长时间飞行电机过热导致某个电机粘贴不牢的磁钢脱落导致电机卡死炸机的,你别告诉我用的是银燕1806。。。。。。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判断应该是长时间飞行电机过热导致某个电机粘贴不牢的磁钢脱落导致电机卡死炸机的,你别告诉我用的是 ...

致盈2206

网友C:
看看是不是桨疲劳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是不是桨疲劳断了!

捡到时桨已经全断了,分不出哪个先断
之前总共飞了40+个起落,没炸过桨。

网友:
引用 楼主:
捡到时桨已经全断了,分不出哪个先断
之前总共飞了40+个起落,没炸过桨。

另外有可能是某个电调的信号线松脱了!反正这些以后多注意一下吧!祝早日复飞!

网友D:
真的有100米高度吗?还能目视飞行?楼主视力真的很好。穿越机飞到6层楼高都很小了,100米也该有30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真的有100米高度吗?还能目视飞行?楼主视力真的很好。穿越机飞到6层楼高都很小了,100米也该有30层吧。

有啊,楼主喜欢夜航,航次达200+以上,这次坠机前曾尝试飞到150—200米高度,以周围的建筑物做参照估计的高度。
ps: 其实白天反而飞不高,灯光无卵用,没装FPV判断姿态有困难,夜航借助高亮夜航灯,辨别方向姿态无压力哦。
附上小机生前靓影和折翅惨状

生前靓影

生前靓影

折翅惨状

折翅惨状

网友:
可能失控,可能射桨,检查一下电机有没有异常,上电测试,都能动就不应该是动力系统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