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经验碰到“新问题”!尾电机两根线接错会不会烧掉?

楼主(2015-07-21):
要改装一个小电直,将其抗扭尾桨改装成偏转90度的推力螺桨/抗扭桨,在拆下尾桨时为防止再安装时搞错,特意将尾电机上的线头留下,这样红黑分明!但在再次焊接时犯了一个极大错误,本应该是一次先脱掉接结处的原有线皮,焊接一根后再脱第二根的皮,再焊接第二根,没成想天气太热脑袋短路了,连续将两个线头上的皮都脱掉,并随手扔掉,再看脑袋就湖涂了,不知道是哪一根是红的,哪一根是黑的,无处下手了,只有试一下?如果焊接错了,会有什么后果?在冒险之前,先发个贴,看网上高手是不是能消除本贴的疑虑?电机上面有一块电路板,上面接头附近标有正负,但不敢肯定就是它,因为相距也好像有点远?

网友A:
LZ接错一点也不用怕,马上你发现反向转了,拆下来反接就无事

网友B:
这是什么机  ? 尾管上的是什么啊? 看着不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接错一点也不用怕,马上你发现反向转了,拆下来反接就无事

“LZ接错一点也不用怕怕!,马上你发现反向转了,拆下来反接就无事”已经有点UM感了,再加上怕字就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什么机  ? 尾管上的是什么啊? 看着不错啊

楼下正解!这JJ是G400,所谓的自动返航,就是靠这个东西来完成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LZ接错一点也不用怕怕!,马上你发现反向转了,拆下来反接就无事”已经有点UM感了,再加上怕字就更好 ...

LZ你的中将啥来的啊,有刷接线你都纠结,你是故意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你的中将啥来的啊,有刷接线你都纠结,你是故意的吧

故意显然没必要,没好处谁会故意?呵呵,这与战争不一样,打不死!因此上升到中将也容易,你也有这一天,只要你活着!真担心这个坛坛某一天会发现将军如林!

网友:
引用 楼主:
故意显然没必要,没好处谁会故意?呵呵,这与战争不一样,打不死!因此上升到中将也容易,你也有这一天, ...

这个论坛好似很久很久了,之前我就有个上士的号,后来一段时间玩WOW去了,忘了,只好重新注一个。
老模友是值得敬重的

楼主:
看看电机上面的线路板,是呈斜对称的,这更增加了判断的困难!

网友:
看帖回帖

楼主:
由于技术的发展,有些电机有内部电路,还有起动电路,搞错后影响重大,因此在此问题上就容易迷惑,要是不知道这些,也就不会提出问题。

网友C:
这G400能像多轴一样自动返航么?在直机上加GPS功能貌似有点多余,尾电机线接反没事的,反接回来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G400能像多轴一样自动返航么?在直机上加GPS功能貌似有点多余,尾电机线接反没事的,反接回来就行了

对玩家来说是多余,但对商家来说就是掘金的又一洞口,反正有不懂的会出手,而且价格还很高,小小的400G竟然达到1600配套。

网友:
改装好没有,上个图看看改成怎样?

网友D:
这鸟在其他地方臭大姐了又流窜到这里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鸟在其他地方臭大姐了又流窜到这里呵呵

呵呵,你是汪星人啊?总害怕别人占你的地盘!?

楼主:
尾桨是可偏转的,用一个舵机控制角度。

网友E:
引用 楼主:
尾桨是可偏转的,用一个舵机控制角度。

这是要改向真机的节奏啊

网友:
尾电机线接反的话有时候会把MOS管击穿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要改向真机的节奏啊
像真机不敢当!不是像真机,前面那个机头用的是现成的塑料皮机头罩,它不像真还怎么能称之为像真机?只是不带壳的机子飞起来感觉不像那么回事,因此加个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