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实现APM三轴自稳舵机云台的舵机信号线连接方法和地 ...
请教实现APM三轴自稳舵机云台的舵机信号线连接方法和地面站设置

楼主(2015-07-21):
用三个数码
舵机
搞了个小3轴
云台
,把三个舵机的信号线分别插在APM2.6自稳云台控制专用的 9、10、11 上,舵机单独供电,但发现无论在地面站的云台界面调整,还是调换三个舵机在 9、10、11 的位置都会出错,不能做到三轴对应,要么就是俯仰控横滚,要么就是横滚舵机在俯仰和横滚均有动作,Z轴舵机则经常无动作,偶尔出现一、二次左右极限动作。
到底是啥原因呢?把舵机直接插在接收机上检验一切正常
请教大神们是如何做到APM三轴舵机云台自稳并可由
遥控器
通道控制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