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俱乐部栏目
关于焊接的问题

楼主(2015-07-21):
只看大图
请教一下怎样让电烙铁沾上焊锡?

楼主:
电池的平衡头有一股线开焊了,怎么焊也焊不上,真的着急

网友A:
尽量别用焊锡膏!用松香,把烙铁头在凉的时候刮出本色,边加热边沾松香,直到焊锡能化的时候沾上焊锡就行了!
<

网友B:
烙铁功率不够?我以前五金店买的烙铁也是无论怎么搞都不好用
最近买了白菜白光以后,焊接轻松多了

网友:
问大星,我教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