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天线选择

楼主(2015-07-21):
市场上有带壳子的和没有壳子的,怎么选?求推荐一款性价比高的天线?

网友:
那个天线啊,FPV有三个天线,GPS,控的,图传的,GPS这个看你用什么级别不说,控和图传一般用四叶草吧,没壳难看些,也不抗摔。但和有壳效果是一样的。

楼主:
就是图传发射和接收用的

网友:
小棍天线(软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破解版肥鲨,手工DIY,效果赶超正版肥鲨天线,价格只要一半,具体可搜本人其它贴子。

天线还能破解。。。笑死啊

网友:
天线是个单独的学科哦 。那是高大上的行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