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天翼15E 暴力配置求高手赐教!

楼主(2015-07-21):
最近买了款天翼15E 真的是比板机好玩啊  不是一个档次!飞了半年各种板机 !坑!不过基本功算是用扳机练的还凑合了!  说说我的配置吧! 2838 1300K 双天电机  1047桨 ! 还有听说有6S 配置 有前辈知道吗? 怎么配!多谢了!

楼主:
题目没说完  双天2838 1300KV电机  4S电的话  1500MAH 的行么 或者有什么更好的配置  我用3S电吊机比较吃力呢!?

网友:
那就上4s

网友A:
2838 KV1300电机貌似不能用4S电池也,厂家资料没推荐。用3S 1500电池或许比较好,但是电池比1300的要增重30~40克。我也快用同样的电机了,先用1300电池试试,能飞4分钟整就够了。
话说回来论重量还是老款的天翼15E像真机比较轻巧,一般配下来在600克左右,动力用2216都够了,可惜现在的新款虽然更硬朗了,也增重了,动力就显得有些不足。

网友B:
见过高手是用双天2220电机1000KV搭配3S 1300的电,重量和动力可以兼顾。。这个搭配比2216加4S好飞许多呢

网友:
LZ要是想用6S,电机就得自己拆了重新绕,或者定制一个。市场上2216级别电机的KV都不适合6S。

网友A:
几百克的小飞机用6S电池纯属折腾。6S电池电压虽然上去了,容量如果偏高,那么电池会比3S和4S电池重不少,增强的动力配置又不得不分出部分拉力来抵消增重,而且整机也变重了,翼载荷会增加甚至过重而恶化,飞机本身性能也要下降。为什么高手说EF的性能好?最起码这牌子的飞机配置合理、机身既坚固又轻巧,高速给力,低速又很能飘,不好飞才怪。

网友:
引用 网友A:
2838 KV1300电机貌似不能用4S电池也,厂家资料没推荐。用3S 1500电池或许比较好,但是电池比1300的要增重30 ...

见解超赞。

楼主:
引用 网友A:
2838 KV1300电机貌似不能用4S电池也,厂家资料没推荐。用3S 1500电池或许比较好,但是电池比1300的要增重30 ...

恩 多谢前辈指点 那用 1300 还是1500 我好买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见过高手是用双天2220电机1000KV搭配3S 1300的电,重量和动力可以兼顾。。这个搭配比2216加4S好飞许多呢

2220 就是 2838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几百克的小飞机用6S电池纯属折腾。6S电池电压虽然上去了,容量如果偏高,那么电池会比3S和4S电池重 ...

多谢 前辈指点 EF 是什么牌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 前辈指点 EF 是什么牌子?

哪里我不算什么前辈,去年才开始练3D,技术还是菜鸟级。EF是 EXTREME FLIGHT的简写,也叫极限飞行,国内资深3D玩家评价很高的牌子,淘宝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 多谢前辈指点 那用 1300 还是1500 我好买电池!

不知道耶,我手里的1500电池鼓包了,试不出效果,2838电机也没用过。貌似买1500电池的也比较少,反正我们这里的3D高手用2838电机和1300电池最多飞3分钟多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耶,我手里的1500电池鼓包了,试不出效果,2838电机也没用过。貌似买1500电池的也比较少,反正我们 ...

那么15E 绝配就是 2838 加1300电池了?  2838 是1300KV的吗? 还是1090KV?

楼主:
谁给推荐一下 比如 2838 1300KV  配 1300MAH 电池  能轻松吊机的配置! 我现在吊机很费劲!用天翼8MM 就很轻松

网友C:
6s配置去找恒力定制电机  具体型号我不是很懂  只是以前听前辈们说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6s配置去找恒力定制电机  具体型号我不是很懂  只是以前听前辈们说过

恩多谢指点 这个 我倒是知道! 多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恩多谢指点 这个 我倒是知道! 多谢!

双天2838 1090KV 凤凰25A 富力3S1000 35C Hitec HS-5070MH*4

APC 1047
顶配15E 好飞暴力到没朋友 电机电调发热量也都很低
6S800 550KV我也试过 不如这个

网友A:
2838电机用KV1090和1300的都有,前者配11寸桨,后者配10寸桨。我正准备后者配10寸木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2838电机用KV1090和1300的都有,前者配11寸桨,后者配10寸桨。我正准备后者配10寸木桨试试

我就是后者配10寸桨  不好吊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双天2838 1090KV 凤凰25A 富力3S1000 35C Hitec HS-5070MH*4

APC 1047

舵机有点贵啊 呵呵  换成 银燕 09MD也行吧!  凤凰25A 是什么电调 没搜索到呢?

网友E:
最近我也一直在飞天翼15E,我的配置恒力2834KV880,飞腾40A,4S1300,1047桨,飞飞航线可以7分钟,飞3D的话5分钟妥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最近我也一直在飞天翼15E,我的配置恒力2834KV880,飞腾40A,4S1300,1047桨,飞飞航线可以7分钟,飞3D的话 ...

这个配置 吊机油门在百分之多少??
电调30a应该也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近我也一直在飞天翼15E,我的配置恒力2834KV880,飞腾40A,4S1300,1047桨,飞飞航线可以7分钟,飞3D的话 ...

4S1300电池什么牌子 貌似 没有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就是后者配10寸桨  不好吊机啊!

你可以试试1147桨,此电机标配是10X6桨,螺距大,1147桨虽然直径大些,但是桨比10X6硬桨轻6克,且螺距小,气动负荷不一定比10X6桨大。我准备试了,目前正在装新的15E,试验后果不保证哦,请谨慎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试试1147桨,此电机标配是10X6桨,螺距大,1147桨虽然直径大些,但是桨比10X6硬桨轻6克,且螺距小 ...

恩 多谢指点

楼主:
已参考暴力到没朋友 配置 配件运送中 到了安装完 再来评论!

网友A:
过去的老款15E用2216 KV1100这个很靠谱的,现在新款新的系列全部变重了,恐怕还只有2838电机更合适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双天2838 1090KV 凤凰25A 富力3S1000 35C Hitec HS-5070MH*4

APC 1047

按照前辈的配置 除了电池还是HRB 1300MAH外 舵机是 银燕09MD  电调是飞腾30A  吊机是好些了 但是飞起来感觉费劲了呢?

网友(2015-09-26):
引用 楼主:
按照前辈的配置 除了电池还是HRB 1300MAH外 舵机是 银燕09MD  电调是飞腾30A  吊机是好些了 但是飞起来感 ...

我用2838  1300KV  1047浆 吊机、动力都很足,就是感觉反扭比较大

楼主:
恩 是么 实在不行换50E飞了

网友:
10寸桨是肯定的了。因其兼容各动作。。。。
要爆力,就是这一尽寸电机,指能无损安装于15E上,就选最大的那种,唯有 双天的  2838 了。
再到电池,要4.2---3.6都有力,就上  4S了,  6S太别类了,就不提了。
最后到 KV值 , so easy !!!!   前三个条件已定,KV就 基本 确定了 。。。。

这同解数学问题一个道理:so the result is:     双天 2838  kv 1000/900  ,  4S1300/1000 , 1047 APC SF桨.

楼主:
多谢 前辈指点!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过去的老款15E用2216 KV1100这个很靠谱的,现在新款新的系列全部变重了,恐怕还只有2838电机更合适些。

你好, 请教一下:天翼15E暴力配置,电机已有双天2838 1300KV  还有电池 电调 桨 该怎么配。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好, 请教一下:天翼15E暴力配置,电机已有双天2838 1300KV  还有电池 电调 桨 该怎么配。谢了。

3s1300ma,30a电调,1047

网友A:
引用 网友F:
你好, 请教一下:天翼15E暴力配置,电机已有双天2838 1300KV  还有电池 电调 桨 该怎么配。谢了。

我用的是40A好赢电调,富力3S 1300普通C数的电池,1047皓业桨。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40A好赢电调,富力3S 1300普通C数的电池,1047皓业桨。

我用的是 2838 1300KV   好赢30A  APC美国 1047慢速桨  4S1000A电池   地面测试非常通透暴力 可没到半分钟 电机 电调非常热(已有气味)停车后 电池就鼓包了不能用了。
  试飞用的是  双天  3S 1300A 电池  动力没有4S暴力  但也比2834  4S1000 好一些  可是刚刚飞两分钟 电调就过热保护了 没动力了 。准备用 40A电调再试试,不行就只能飞2834  4S1000A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用的是 2838 1300KV   好赢30A  APC美国 1047慢速桨  4S1000A电池   地面测试非常通透暴力 可没到半分 ...

你这个配置的电调显然小了,2838电机可以看作加强版的2834电机,电流本身经常在30A上下,所以30A电调长期处于额定甚至过载状态,就算是优质电调也扛不住,这也就难保电池不出问题。我用40A电调就没有任何问题,仅仅是电机本身发热,25C电池也很好,几乎没有什么衰退迹象。换电调吧,除此之外没其它办法。另外为妥当起见以及维持足够飞行时间的需要,不长期全油门,这样飞机飞满4分钟就没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