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多轴怎么排除震动?

楼主(2015-07-21):
450尼龙机架,原来飞的好好的,昨天炸了下炸坏2个大桨。今天修好起飞感觉震动很大

网友A:
?from=s1.8-1-1.2
好像没权限发视频,看看电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from=s1.8-1-1.2
好像没权限发视频,看看电机吧。

谢谢, 一会回家试试看

网友:
电机动平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from=s1.8-1-1.2
好像没权限发视频,看看电机吧。

兄弟请教你个问题, 我也下载了你这个软件,但是很奇怪,我跟你视频里这样设置的,记过数值一直跳动,就是发在地板上也一直跳动。能不能解答一下到底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没安桨保护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兄弟请教你个问题, 我也下载了你这个软件,但是很奇怪,我跟你视频里这样设置的,记过数值一直跳动,就 ...

可能是你手机的传感器有问题了
正常不可能不动它也有数值测到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