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请教各位那种尾翼好飞

楼主(2015-07-21):
   请问那种尾翼好飞些  那种尾翼性能好

网友:
向坐沙发的同志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必纠结,选个常规的尾翼即可,需要考虑工艺和制作难易程度的问题,一般滑翔机会选择传统尾翼或者V尾 ...

应该有关系吧

网友B:
在此表示楼主不认真看论坛,你先看看这个吧,早前模友发的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amp;_dsign=a384dc3e

网友:
理论上V尾精度更高    动作量小   飞航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此表示楼主不认真看论坛,你先看看这个吧,早前模友发的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 ...

谢谢 懂了

网友:
这个各种翼型各有千秋,要看的参数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