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ix飞控关于电压计的问题

楼主(2015-07-21):
1.我有个pix固件是3.2,电压电流传感器试过2个一个是不用校准一个要校准连上pix没飞时在电面站看电压电流和用万用表测得一样,飞上天后过几分钟就会提示低压报警电压在10.7左右   bb响调成3.6v都没报警(bb响和万用表测的电压是一样的)。
2.osd刷了泡泡的2.4固件连上pix后也是在地面时油门信息能和遥控器的油门对得上但有时间会对不上   降落重新起飞后又会正常
    请问大神们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一样 ,这种传感器 压降很厉害,我是带着bb响飞到3.6V。看真实电压,之后记录真实电压的时候   电压电流计的电压,再把失控保护调到这个电压,我的小机器直接把低电压返航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样 ,这种传感器 压降很厉害,我是带着bb响飞到3.6V。看真实电压,之后记录真实电压的时候   电压电流计 ...

我的就是低压报警,有没方法可以解决

网友B:
把警示电压改至9.6v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警示电压改至9.6v吧

但我是接osd飞航拍的电压不准有点麻烦,有没方法可以解决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就是低压报警,有没方法可以解决

用电流计 测量电流,最好是大电流的时候 输入测量值,这样 在大电流的时候  电压电流计就会比较准了,但是需要 网上购买电流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电流计 测量电流,最好是大电流的时候 输入测量值,这样 在大电流的时候  电压电流计就会比较准了,但 ...

你的意思就是油门开到最大时测量电压和电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