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换的笔记本WIN8.1X64,但是飞控驱动都装不上。何解?

楼主(2015-07-21):
新换的笔记本WIN8.1X64,但是飞控驱动都装不上。何解?手上的NAZA-M NAZA-H都不能用了……

网友A:
试试开机f8

楼主:
安全模式吗?

网友B:
正常的 先要禁止win8快速启动模式 然后开机按F8 进入禁止驱动程序强制数字签名模式

楼主:
禁用数字签名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