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D10控在设置多轴穿越机时的失控保护应该是怎么样 ...
华科尔D10控在设置多轴穿越机时的失控保护应该是怎么样的数据?

楼主(2015-07-21):
黑色华科尔D10控在设置多轴穿越机时的失控保护应该是怎么样的数据?

网友A:
一般失控的话都是飞控返航,遥控设置什么都是死

网友B:
穿越机?失控油门归0,,不需要设置。

网友C:
我用的D7,失控油门归零,穿越机没返航这些功能,所以没什么可调的了。调好一定要地面先试一下,千万别反了就危险了。我是把浆拆了,然后推油门,电机转动后直接关闭遥控,半秒钟后电机就停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