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器旁边有电源线会干扰信号不?

楼主(2015-07-22):
今天把显示屏和遥控器的电源合并了,电源线弄的有点短,贴在了天线上,不知道这样影响信号不?

网友A:
天线不说,你这样和遥控器电源并联本身就有干扰

网友B:
理论上会,电源线会吸收部分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线不说,你这样和遥控器电源并联本身就有干扰

共用电池也会有干扰?什么原理?

网友C:
天线是90度的啊。。。。你这直直的是左右效果好,前后不行啊。。。。远距离的时候掰过来吧。近距离时没啥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会,电源线会吸收部分信号

那我这个怎么弄也是在天线附近,都会有影响了,按照不改的,电池挂在屏幕后面,不也是挨着天线,不也要有干扰,难道屏幕就不应该安在遥控器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天线是90度的啊。。。。你这直直的是左右效果好,前后不行啊。。。。远距离的时候掰过来吧。近距离时没啥事 ...

谢谢提醒,我的支架安装后不能垂直向上了,向右弯指向与遥控器平行不知道有多少影响,一般不会飞多远,300米差不多足够了

网友D:
如果你的显示屏有金属部件(通常起加固或者、以及屏蔽作用),那它对天线的影响远大于电源线。
电源线从图上看离发射振子(尖尖上的3厘米多)还有点距离,不是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你的显示屏有金属部件(通常起加固或者、以及屏蔽作用),那它对天线的影响远大于电源线。
电源线从图 ...

那这样的话天线在屏幕的前面比在屏幕后面影响会大很多啊,毕竟信号要穿过整个屏幕,我做多飞个几百米,是担心信号有干扰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这样的话天线在屏幕的前面比在屏幕后面影响会大很多啊,毕竟信号要穿过整个屏幕,我做多飞个几百米,是 ...

天线放前面本来就不合适吧,会挡住显示屏。
放侧面比较靠谱,或者离屏幕距离远点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天线放前面本来就不合适吧,会挡住显示屏。
放侧面比较靠谱,或者离屏幕距离远点就可以了

那就一直侧躺着吧,装支架怎么也也好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共用电池也会有干扰?什么原理?

因为那样就相当于你把两个电路连接到一起,两个不同波彼此本身就有干扰,除非你电源有加滤波器,那么就可以屏蔽工用电源中间的干扰,其实你要判定很简单,你通电,图传发射开启,然后你遥控器操作看看屏幕是否有反应,你就知道会不会有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那样就相当于你把两个电路连接到一起,两个不同波彼此本身就有干扰,除非你电源有加滤波器,那么就可 ...

刚才试了一下,图传都打开了,启动电机,没有飞起来,操作遥控器所有通道,对图像没有一点影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