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ONO2跑船时的最大电流是多少?

楼主(2015-07-22):
我想给电调的电源回路串联个直流空气开关已达到保护短路和过载烧毁电调的目的,我的电机是3660 2700KV和3674 2100KV 桨用的38MM 和4S锂电,船是MONO2,船由静止猛推到全油门的电流大概是多大?这样好选择空开的型号!

网友A:
1,找不到合适曲线的空开。2,损耗。3,就算不管1,2,发生断开保护船回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找不到合适曲线的空开。2,损耗。3,就算不管1,2,发生断开保护船回不来。

我的电调由于电机过载和电机缺相烧了两次了,请问有什么好办法保护电调吗?ETTI的电调几百多心痛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电调由于电机过载和电机缺相烧了两次了,请问有什么好办法保护电调吗?ETTI的电调几百多心痛呀!

选择电调要留有余量,个人认为起码一倍左右,例如40A的平均电流要80A以上的电调。
大船电流可能达到100A,你可以选180A的电调。
按照你跑MONO2这个配置,150A的ETTI应该是足够的,至于为什么电机过载就要看你船的姿势是不是阻力太大。
还有检查为什么电机会缺相,香蕉头是否虚焊熔锡?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择电调要留有余量,个人认为起码一倍左右,例如40A的平均电流要80A以上的电调。
大船电流可能达到100A ...

我的电调是ETTI的180A高压版缺相是应为船钻水后电调有一根动力线松动导致的,应为不知道船的状况我继续推油门发现螺旋桨抖动,估计这时候电流很大,我的锂电池也都报废了!

楼主:
难道大家没有做过流的相关保护吗?

网友A:
楼主土豪啊!
明显是错误引起的,所以要从克服错误着手,电调本身也有保护的,但是突发的错误未来得及触发保护,例如温度逐渐上升,
热量传递到传感器,才会触发保护,如果短路这样的突发性问题一下子就可能变碳了,什么保护也解决不了问题,包括你用空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土豪啊!
明显是错误引起的,所以要从克服错误着手,电调本身也有保护的,但是突发的错误未来得及触发 ...

谢谢热心解答!看来下次我吧三根动力线直接焊接在电机上,去掉插头这样保险些!防止由于脱落引起的缺相,确实瞬间大电流空开都没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