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传故障求分析

楼主(2015-07-22):
【视频:图传故障】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I5MDM5MzM2OA==.html?x&sharefrom=android(来自于优酷安卓客户端)

接收是rc832    发射分别用ts832因为之前炸机天线脱焊,焊接后也不行(闪屏雪花没信号),后买了ts5832。今天安装测试一开始是可以的,又换上原来的ts832也是可以的(奇怪了?)   然后我又换了新买的5832就这样了,闪屏没信号两个发射都一样

楼主:
不会是接收段问题吧?

网友:
先换一个接收试一下吧,排除法,确定到底是哪个有问题。

网友:
一个一个的拍出吧,看看发射机是不是其他地方有脱落,我的200毫瓦的以前匹平板700米现在3米,哈哈。

网友:
估计买到山寨仿品了。

网友A:
今天下午拿来剑桥郡我给你搞定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今天下午拿来剑桥郡我给你搞定他

下午几点系度?有接收和屏就带埋来帮我搞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午几点系度?有接收和屏就带埋来帮我搞下

我接收同屏幕一起的,但是电池不见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下午几点系度?有接收和屏就带埋来帮我搞下

你带过来吧,我也带过去看看怎么搞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下午几点系度?有接收和屏就带埋来帮我搞下

3点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3点左右

好啊,唔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带过来吧,我也带过去看看怎么搞

现在怀疑系摄像头炸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怀疑系摄像头炸坏了

要看看才能下定论,可能是频率没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