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进DSX7对频问题

楼主(2015-07-22):
DSX7和ar6200带卫星接收机怎么对不了频,求大神指点一下。在线等。

网友A:
DSM2制式是没问题的,请查阅说明书,严格按照对频流程一步步来。如果是山寨接收,有可能出现对不了频的情况,或者多试几次。话说当年第一个控就是DSX7。

网友B:
情况不一样,你卫星是接接收机,还是支持接卫星的飞控?
前者,接收机插短接端子后接收机先通电,然后遥控器按住机背按键开机,接收机灯灭后转常亮,即对频成功。就是说明书里的。
后者,如果是直升机接K8或V8,飞控调参软件里按对频,然后飞控快速通断通电,即可对频。
反复试,不可能对不上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