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真的不支持500轴距机架吗

楼主(2015-07-22):
最近用CC3D和S500搞了个四轴,调参那个费劲,起飞老自旋。看别人一调就好,我却怎么也弄不到位

网友:
貌似应该都能用。。。

网友A:
兄弟,即使支持,你用那么大的架子飞穿越吗?

如果不飞穿越你干嘛用cc3d?

让专业的设备做专业的事情才是正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即使支持,你用那么大的架子飞穿越吗?

如果不飞穿越你干嘛用cc3d?

新手入门,抱着试试的心态就弄了。已上道,还是希望能飞起来啊

楼主:
振动?是不是灵敏度问题或减震座没装。。。
我的是起飞自旋,敏度打到最低,遥控微调还是解决不了,一下顺,一下逆。
总之,不好调,不知道是不是和调参软件版本有关系

网友B:
引用 楼主:
振动?是不是灵敏度问题或减震座没装。。。
我的是起飞自旋,敏度打到最低,遥控微调还是解决不了,一下 ...

CC3D本身没有任何减震结构,大轴距的飞机震动要比小飞机大很多,飞控受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CC3D本身没有任何减震结构,大轴距的飞机震动要比小飞机大很多,飞控受不了

倒是有个小减震台,没装,回头装上试试,说不定自旋就是振动引起的

网友:
哪有那么麻烦,默认参数飞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