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m lite起飞后一直闪红灯为什么

楼主(2015-07-22):
新买的NAZA M LITE都装好了 调参也搞好了 用GPS没飞之前都闪绿灯姿态模式都闪黄灯 一旦起飞立刻变成红灯常闪
电池
是有电的 查看说明书说是低电压或者系统其它错误 电池现在有电 我就想知道系统其他错误是什么错误 我的一级电压保护设置的是11.5V不算高啊 有没有人遇到过此类问题 求解答

网友A:
找个水平地方放置好,,上电脑,进行,一般校准,再进行高级校准。。

网友B:
w w w我的250的升空就炸鸡 ,求解
推油就左滚转

网友C:
1.5v高了点点,还有就是你电池是不是放电量弱了点点。喔以前遇到的情况和你一样,换了好点的电池就好了。

网友D:
设置10.8V看看

网友E:
电压校准

网友F:
11.1算高了 一般设置单节电压3.6的 3节就是10.8

网友G:
把电压保护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