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云台 naza lite 调参怎么设置吗

楼主(2015-07-22):
参数没有调对吗,云台一直低着头,遥控器调整gps模式为手动模式云台就开始不停抖动。调回来就恢复正常,旋钮VA通道旋转云台仰俯也没有反应。

网友A:
为毛你不直接从接收机来取信号呢??
。。
这云台直接可以用接收机的信号来控制俯仰和横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毛你不直接从接收机来取信号呢??
。。
这云台直接可以用接收机的信号来控制俯仰和横滚的。

从什么接收机取信号,我把线插飞控上的。没有osd

网友A:
你没有接收机吗??你是几通的接收机??从接收机上其它两个通道连上云台不就行了???

楼主:
天地9,我插飞控发射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没有接收机吗??你是几通的接收机??从接收机上其它两个通道连上云台不就行了???

你qq多少,我们详聊,我向你请教一下

网友B:
这个云台是直接接接收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云台是直接接接收机的

接哪个接收机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接哪个接收机吗?

遥控的接收机啊,然后分配个旋钮开关不就好了吗,你云台又不是大疆的接什么飞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遥控的接收机啊,然后分配个旋钮开关不就好了吗,你云台又不是大疆的接什么飞控啊

刚刚说错了,我就是接在遥控接收机上的,然后出现这种情况,是不是要设置下调参软件

网友C:
用云台的调参软件看看,还有就是你的通道是不是没有设置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云台的调参软件看看,还有就是你的通道是不是没有设置对?

问题已经解决了,是遥控器通道没有设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