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不可以用4S=16.8V 给A6平衡充电器供电

楼主(2015-07-22):
请问有没有人用4S=16.8V 给A6平衡充电器供电?  A6机壳上写着电源12-14V,自有4S的大容量锂聚合物电池,希望能用在A6外场给小电池充电,尽量避免另外再买3S电池。
如果A4在设计上有了一些余量,那么有可能可以用16.8V。但不敢试,怕烧了。也许有人无意中发现可以接16.8V,也许有人研究过电路,正常用16.8V了很长时间。
所以在这里收集信息。
很多12V的设备,都有一个宽限范围,我用铁锂电池(充满3.4vX4=)13.6V供电,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A:
我铁锂充满是3.65*4

网友:
应该没问题

网友B:
做一回小白吧,给别人提供下有用的数据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铁锂充满是3.65*4

3.65是刚刚充完,过几分钟就3.40,甚至3.35了。你注意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做一回小白吧,给别人提供下有用的数据

不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3.65是刚刚充完,过几分钟就3.40,甚至3.35了。你注意看看。

平台稳定后是差不多

网友D:
不行,我试过,充电器报警,说电压过高

网友:
如果用3S满电给它供电是可以的,电压须在有效范围内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行,我试过,充电器报警,说电压过高

哦,不行。有过压报警功能还不错,不会烧。谢谢你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不行。有过压报警功能还不错,不会烧。谢谢你哦!

不客气,凑巧我也有类似的想法,并且还试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