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啊,钓鱼用的船测试了5分钟电机就烧了

楼主(2015-07-22):
用饭盒做了个钓鱼用的船,上的泵喷推进器。
刚刚想测试一下这电池能跑多久,结果跑了五六分钟,电机烧了!
用的2600mh,3S,25C的锂电池,电机是个390有刷,卖家介绍说是12V的1万3千转。
把船放在木盆离,顶着盆壁跑了五六分钟,电压从12V降到11.4V,之前用万用表测试工作电流大约10A左右。然后突然停转,打开盖子一看,冒烟了,盒底有点蓝色的什么东西烧融的渣渣,电机烫手的厉害,过了三四分钟还没法上手摸。
请问大大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啊??

-------------------------7月23号更新----------------
谢谢各位大大的解说啊,我打算换电机+上水冷了
反正有刷电机也不贵,多买几个试试哪个合适,那个24V的550电机(12V5040转)在3S下肯定不会烧了吧!!!然后买了套水冷管,因为船速慢,所以刮水应该不好用,所以又买了个小水泵,打算串个电阻之后直接并联到主电机的线上,这样油门大的时候水泵流速也大, 25C的电池和40A的电调也支持增加个水泵的功率,水泵的电机上我也打算上水冷,反正买了1米的铜管够用!!!新买的电机上都没有电容,又买了些电容打算自己焊上降低火花

网友:
路过看看..对船模不是很懂

网友:
把螺丝加热拧

网友:
这种有刷电机能坚持5分钟就不错了。要想时间长就用无刷电机。

网友A:
首先是顶着盆边跑这可能比这船实际跑的负荷还要大很多,并且是5分钟,再就是原地不动也无任何散热措施,锂电的强劲电流毫不含糊,烧的合情合理不意外。六角扳手买好的吧,玩船经常用不会吃亏事半功倍的工具。309十多块钱损失不大,要是无刷的话,,,,

网友:
你的这种电机用2S能勉强用用,3S跟本不行

网友:
都没散热,肯定烧

网友:
大力出奇迹

网友:
看别人玩船,都是带水冷套的

网友B:
这个用水冷比较好!你这种散热在封闭的空间根本就不管用 的!你得用水冷,用细铜管绕在电机上一头在船底一头在水面只要船有速度水冷就起作用!另外哪个螺丝应该是上了螺丝胶了你用打火机烤一下就可以 拧了 !烤的冒烟

网友:
应该弄更大的电机,550?
我用550+钻夹头当电钻使。。。

网友:
蓝色那东西是电机转子上面固定线圈与校平衡用的胶块。

但你能跑五六分钟才烧毁,说明故障来的突然,可能是高热使磁体逐渐失去磁性(200~300度),磁性逐渐降低造成电机电流逐渐增大,电机最终被大电流烧毁。

网友:
或许电机过载。

网友C:
很有可能是散热不行哦,我用3S锂电5200,35C的,带个550和一个380没有散热,暴操无压力。另外最重要的就是你的电调是什么样的,电调是不是和电机不配呀,电流过大了吧,换个小点的电调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有可能是散热不行哦,我用3S锂电5200,35C的,带个550和一个380没有散热,暴操无压力。另外最重要的就是 ...

电调不是越大越好啊???我怎么理解的是,电流主要是由电压和电机的电阻有关,如果电流太大,会烧毁电调,所以电调越大越不容易烧.
这么理解的有问题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是顶着盆边跑这可能比这船实际跑的负荷还要大很多,并且是5分钟,再就是原地不动也无任何散热措施,锂 ...

嗯啊,刚刚去小商品买了一套店里卖的品种里最好的扳手了

网友:
加个水冷  你这完全就是过热造成的     联轴器的螺丝应该是上胶了吧你用电烙铁加热下然后再拧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用水冷比较好!你这种散热在封闭的空间根本就不管用 的!你得用水冷,用细铜管绕在电机上一头在船底一 ...

我的船将来要拖东西,可能是龟速   是不是就不能刮水了?得上水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用水冷比较好!你这种散热在封闭的空间根本就不管用 的!你得用水冷,用细铜管绕在电机上一头在船底一 ...

另外,轴和联轴器都在一个塑料管里,烤不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