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靠谱的gopro4三轴云台

楼主(2015-07-22):
dji的那款只能用在精灵上 没法用 而且我用apm日后升级也是用pix 对dji的飞控不感冒
求靠谱的三轴云台推荐 大家给点建议吧
另外挂微单相机的话 除了gh4还有什么稍微便宜些的选择吗 听说sony n5/n7比较流行 可现在都是a5000/a6000 这个档次的微单相比gopro4那个效果更好呢 相应的云台又有什么推荐呢 谢谢!

网友:
飞宇的云台兼容性好

网友A:
我用的是SONY A6000 相机 配的是1987 32位3轴云台,效果不错。干了3 次商业单。呵呵成本回来了

楼主:
各位前辈 我看飞宇mini3d炒的挺火 但又都反映果冻明显 请问下这款云台到底如何 请使用者分享些经验吧 商业单还没渠道接活 买来自己练习技术找镜头感 有了过硬的能力不愁接不到活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SONY A6000 相机 配的是1987 32位3轴云台,效果不错。干了3 次商业单。呵呵成本回来了

您的载机是什么配置 方便透露下嘛
以前玩两轴云台配山狗 也不想再折腾了 直接上个台阶玩玩微单 a6000我也关注过 机架动力用飞越650够吗 还是开源x4或者其他呢 求指点 谢谢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的载机是什么配置 方便透露下嘛
以前玩两轴云台配山狗 也不想再折腾了 直接上个台阶玩玩微单 a6000我也 ...

就四轴吧,比较简单   ,主流配置都可以带微单的,动力杠杠的

楼主:
您的a6000L用什么镜头呢?

网友B:
我的相机是狗3,准备入手三轴云台,最近看极翼出了一款三轴的,只要599软妹币,而且也蛮轻的,观察了好久准备试试,能挂狗3,也能挂狗4,lz可约?如果不放心的话,我可以先买练练手,到时候你再选择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相机是狗3,准备入手三轴云台,最近看极翼出了一款三轴的,只要599软妹币,而且也蛮轻的,观察了好久准 ...

你可以先试一下,然后发个试用帖,再分享一点视频,大家一起鉴定鉴定,哈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先试一下,然后发个试用帖,再分享一点视频,大家一起鉴定鉴定,哈哈哈~

嗯哼,这个是必须的啊!等我先入手了再讲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嗯哼,这个是必须的啊!等我先入手了再讲啊!

小菜,这个表情比这个好,应该不会有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菜,这个表情比这个好,应该不会有问题吧!

网友:
lz对大疆的飞控不感冒那他家可以挂狗4的云台可以不考虑了,其他可以挂狗4的有极翼G3,X-CAM的

网友:
飞宇就好呀

网友D:
狗4的话就直接极翼G3,三轴的,便宜,轻巧,166g,个人觉得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D:
狗4的话就直接极翼G3,三轴的,便宜,轻巧,166g,个人觉得不错!

真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