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天翼两兄弟

楼主(2015-07-22):
一口气买了两架天翼的飞机,只飞了32寸的很好飞啊~~~~~~拍个照片留纪念!以后怕炸咋就没了·········

网友A:
玩飞机的最忌讳飞前留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玩飞机的最忌讳飞前留照片···

炸炸技术才有提升……

网友B:
引用 楼主:
炸炸技术才有提升……

你要是以这种想法练3D的话,可谓前途艰难。飞3D已经不能像飞航线那样了,说白了飞3D的话航线动作就不能出问题或者技术不过关,因为3D的基础动作比航线动作难得多,时刻会炸机的,所以会练的人会把大量时间花在模拟器上,否则炸烂5架都可能吊机不过关。本地最新记录是一位不爱练模拟器的,炸报废7架15E才学会吊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是以这种想法练3D的话,可谓前途艰难。飞3D已经不能像飞航线那样了,说白了飞3D的话航线动作就不能出 ...

我不是说故意炸机,谁没有在练习时候炸机过,模拟器我也在练习,都是模拟会了才去真机实践,但是模拟和真机也存在一定差异,不一定模拟飞好了真机就没问题……炸了两架kt330后会正面吊机,用天翼板机飞起来很轻松~至于15e还没飞不做评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要是以这种想法练3D的话,可谓前途艰难。飞3D已经不能像飞航线那样了,说白了飞3D的话航线动作就不能出 ...

我一架某眼的9mm540都没炸碎吊机已经成型每天晚上飞30分钟左右一个月成型外带扭力滚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不是说故意炸机,谁没有在练习时候炸机过,模拟器我也在练习,都是模拟会了才去真机实践,但是模拟和真 ...

模拟器练得多,我一架都没炸报废就学会了吊机和扭力滚。这架确实耐炸,马上要送人了。会选择模拟器机型和调整,以及会调整自己飞机的话,模拟器与真机的相似程度很高。基本上我在模拟器什么表现,真机飞行也就是什么表现,也许像我这样觉得模拟器与真机差别小的人很少,。
天翼像真15E的耐炸要差很多,而且新款都偏重,重炸3~4次并加以修理的话,由于增重较多,基本上就没什么性能了。舱身机的性能与板机差别也是较大的,我也飞过一架KT330,练了几次发现跟舱身机差太多,目前流行的趋势是中高级技术飞像真机,所以纯板机也就适合休闲飞或练点基础,我很快就把KT330送人了。其它几位本地跟我一样练3D的都认为板机烂手,呵呵,话是这个意思,别介意。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一架某眼的9mm540都没炸碎吊机已经成型每天晚上飞30分钟左右一个月成型外带扭力滚

板机跟舱身机飞起来是有区别的,我们这里飞完板机,飞舱身机摇脑袋的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拟器练得多,我一架都没炸报废就学会了吊机和扭力滚。这架确实耐炸,马上要送人了。会选择模拟器机型和 ...

技术慢慢练习,主要跟模友一起飞才是最开心的,大家都相互交流经验,你应该比较厉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技术慢慢练习,主要跟模友一起飞才是最开心的,大家都相互交流经验,你应该比较厉害了

我技术是菜鸟级的。只不过对这些初级机型我多少知道一些,知道其中的艰辛和弯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板机跟舱身机飞起来是有区别的,我们这里飞完板机,飞舱身机摇脑袋的很多。

只是拿它练练舵面反应能力 仓身像真机都在练进度较慢 怕炸 苦逼生活炸不起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只是拿它练练舵面反应能力 仓身像真机都在练进度较慢 怕炸 苦逼生活炸不起

跟你感受差不多。就算是舱身像真机,15E的我练着也觉得确实难度高些,关键是炸了不好修,我现在还在苦练15E中,赢家的舱板机和天翼的像真机都练过,纯粹就是炮灰机,打基础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你感受差不多。就算是舱身像真机,15E的我练着也觉得确实难度高些,关键是炸了不好修,我现在还在苦练1 ...

的确15E不是很好吊机,而且我动力配弱了1100KV基本要到全油勉强能掉一下,听了卖家的话,没有加长舵机臂,最大舵量侧妃掉高度得很,只有斜上45度能稳住不掉高度······求大哥指点

网友D:
15E kv1100 上4S  新机才 45%油门就吊到机了,即使日后炸机修机增重了也不怕。 4s还在救机时 油门 担当了重要的角色!
我一般油门曲线exp= +25% .

15E象真机,是目前空机400元以下最接近轻木机性能的机种。感谢天翼供这机,特别是 v2的 Slick ,各个动作气动性都很好的表现!接近70E木机性能的80% !

离心式压气机 , 你现在用什么控 ?  14sg ?  10j  ?

网友B:
引用 网友D:
15E kv1100 上4S  新机才 45%油门就吊到机了,即使日后炸机修机增重了也不怕。 4s还在救机时 油门 担当了重 ...

我用的JR的XG8,二手货。目前15E的话,同级天翼无对手。

网友:
引用 网友D:
15E kv1100 上4S  新机才 45%油门就吊到机了,即使日后炸机修机增重了也不怕。 4s还在救机时 油门 担当了重 ...

这款某翼15E 用什么型号的电机?电调多少A才能45%油门吊机?

网友:
骚鸡,还后推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玩飞机的最忌讳飞前留照片···

同意

网友E:
我现在是用4S1100mah    2216  1100KV   30A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现在是用4S1100mah    2216  1100KV   30A电调

动力怎么样,电机能受得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15E kv1100 上4S  新机才 45%油门就吊到机了,即使日后炸机修机增重了也不怕。 4s还在救机时 油门 担当了重 ...

请问1100KV 4S 多少寸桨?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JR的XG8,二手货。目前15E的话,同级天翼无对手。

15e苦逼练习中,炸鸡无数无人带,你飞的那么好能发些15e的飞行视频学习一下吗?谢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F:
15e苦逼练习中,炸鸡无数无人带,你飞的那么好能发些15e的飞行视频学习一下吗?谢谢了!

我现在也不过初学阶段,而且从未拍摄视频,飞的瘾太大,一直没拍过,现在正在练习蛇滚航线而已,还经常炸,天翼像真机比板机难飞得多,我的本意是天翼像真15E是同级别最佳机型,我这水平很多人都可以踩我。
其实自学也是可以的,有些要点,是我自己总结的仅供参考:
1:选择好模拟器 ,凤凰5是我的选择。其它模拟器我也练过,要么用不起要么不好飞,就一直练凤凰5,坛子里的宇果也是一直练凤凰模拟器的。
2:选择适合练习的3D模拟器机型。有些机型不好飞,一定要选择最适合自己的,以后再选难度更高的机型。
3:可能的话,根据自己练习的动作选择适合某些基础动作的机型
4:狂练模拟器 。模拟器我飞100个起落的话,真机我仅仅飞10个左右。炸不起啊,修机也烦。
5:新动作,模拟器没达到80%以上的成功率就不要真机练习,否则容易炸,这是我的切身体会。宇果持同样观点。
6:找松软的土地或者草坪练习,野草丛生的荒野更好,炸机一般损失不大,起落架都可以不要,省重量还可以避免修起落架,关油门直接往野草丛中降落(我从不练习手接)我就是这么练的,我的吊机和扭力吊入门机都没报废,直接送人了。
7:练得多了,会在练习中自己悟出一些动作要点。一旦偶然发现要点,就立刻加紧练习或者在模拟器进行巩固,这是未来提高的重要节点。
8:网上找视频和图文教程,仔细琢磨,琢磨得好,就是提高自己的成功率,降低炸机率。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也不过初学阶段,而且从未拍摄视频,飞的瘾太大,一直没拍过,现在正在练习蛇滚航线而已,还经常 ...

谢谢你这么认真详细的解惑

网友B:
引用 网友F:
谢谢你这么认真详细的解惑

不必谢!练3D本身就是有难度的,大家彼此交流就是论坛的目的之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必谢!练3D本身就是有难度的,大家彼此交流就是论坛的目的之一。

我差不多飞了40多个起落了,水平尾翼的木质加强炸断了,还有起落架木质也炸断了已经完全修复,现在很不敢练习动作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差不多飞了40多个起落了,水平尾翼的木质加强炸断了,还有起落架木质也炸断了已经完全修复,现在很不敢 ...

是天翼15E像真机吗?这个系列的飞机曾有个别名叫高手的玩具,玩起来比板机难不少,就别拿来练3D入门了,是入门后第二阶段的练习机,甚至可以一直陪伴轻木机练习。就算入门了,40个起落炸几次也很正常,我第二架天翼15E不到30个起落就炸报废了,于是老老实实又买了架赢家的板身15E练基础动作。3D固定翼其实就是不停地炸,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天翼15E像真机吗?这个系列的飞机曾有个别名叫高手的玩具,玩起来比板机难不少,就别拿来练3D入门了, ...

仓板应该都比这个好吊机一点,这个飞机不好定下来,头贼贼的·············其他倒是很稳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仓板应该都比这个好吊机一点,这个飞机不好定下来,头贼贼的·············其他倒是很稳啊
...

都这样的,我们这里好些飞过天翼15E像真机的都说它不太好吊机,飞机偏了有时候方向舵修正不过来,必须耸油门机身才能回正;此外该机蛇滚难度也要高些,但总的说来3D特技和暴力特技它都很棒,接近轻木像真机的性能。这飞机很值,虽说贵了点,不过对设备配置不高,又能飞出很多好玩的特技,性价比很高!

网友(2015-08-31):
引用 网友D:
15E kv1100 上4S  新机才 45%油门就吊到机了,即使日后炸机修机增重了也不怕。 4s还在救机时 油门 担当了重 ...

30E的V2版本怎么样?

网友:
天翼30E  好象现在新款是 v3 吧?

网友(2015-10-23):
下面那架是什么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