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BEE900数传连接到APM2.8上地面拉距只有100米

楼主(2015-07-22):
我的XBEE数传连到APM2.8上地面拉距只有100米就掉线了。在近距上能调参,上传、下传都没问题,XBEE配置都没问题,先怀疑天线不问题,就又买了一对新天线,还是一样,希望各位高手分析下原因。

网友A:
首先要检查 XBEE的配置 看发射功率调到最大没有  我估计你是默认 小功率

网友B:
我的没 3DR远,上天不到500米,  功率最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要检查 XBEE的配置 看发射功率调到最大没有  我估计你是默认 小功率

问过店主了,是默认的PL,已经是最大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没 3DR远,上天不到500米,  功率最大了

找到原因没有,参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要检查 XBEE的配置 看发射功率调到最大没有  我估计你是默认 小功率

网友C:
XTEND用20多元的棒子天线 载机0.5W  发射1W 发射是笔记本供电 应该不足1A 估计上不了1W
头顶高度800米 远400米 信号只有29%

楼主:
引用 网友C:
XTEND用20多元的棒子天线 载机0.5W  发射1W 发射是笔记本供电 应该不足1A 估计上不了1W
头顶高度800米 远4 ...

象你的这样,买家怎么说,让他们给个合理的说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象你的这样,买家怎么说,让他们给个合理的说法

功率 环境 天线都会影响 不必太在意 说不定哪天去飞海面就有60公里

网友:
飞不远的 有很多种可能  哈 如果 板子没有问题 天线就是 最大的问题

网友D:
我的RFD900功率用大半,距離超過一公里,高度一百五米,還有95%的接收力。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的RFD900功率用大半,距離超過一公里,高度一百五米,還有95%的接收力。

RFD900 随便飞10几公里

楼主:
当时买时也看了这个,可又听到说不是太稳定,就选了XBEE,谁知这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时买时也看了这个,可又听到说不是太稳定,就选了XBEE,谁知这样。

RFD900用了幾個月, 多軸及固定翼都有試,非常穩定。請問樓主是否用電話作地面站,可以試一下手提電腦,效果差很遠,電話提供的電力不足,嚴重影响功率。

网友:
引用 网友A:
RFD900 随便飞10几公里

网友E:
XTend地面500米没有严重遮挡应该没问题,测试过,在马路上是没问题的,你这个100米肯定太短了吧,感觉应该是功率的问题吧,或者换下供电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XTend地面500米没有严重遮挡应该没问题,测试过,在马路上是没问题的,你这个100米肯定太短了吧,感觉应该 ...

XTEND还买不起,只是用的XBEE 900

网友(2015-10-15):
又是一水帖,回答的也是水,看论坛这么久,没有回答很满意的,最少,天线用的什么,多少db的,怎么放置的,很关键

网友:
看来最稳定的就是RFD900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