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12及X8低空悬停测试

楼主(2015-07-22):
添加一个Y12飞行的,地面站的手机拍的。

-----------------------------------------------------------------------------------------------------------------------------------------------

X8配置:上层疯狂5010 288kv 三叶1760折叠桨 下层5008 335 两叶折叠桨1760
                  pixhawk飞控 M8N GPS
空重:4.1kg

Y12配置:上层朗宇4110s 340KV 17寸蜻蜓桨 下层4110s 400KV 1555蜻蜓桨
                pixraptor 飞控 M8N GPS
空重:4.7kg  起飞:6kg
飞行时间:耗电7000mah 飞行13分钟,力效8g/w

网友A:
8g力效,很不错了,那台X8的力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8g力效,很不错了,那台X8的力效呢?

X8 我最近没算 好像也是7点多的样子 相比电机多的Y12 还是力效会好一些 郎宇电机的重量也还不错

网友B:
下回记得用手机....横着...录像....比较符合人类正常视角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回记得用手机....横着...录像....比较符合人类正常视角

我其实可以用地面站的手机录像 但是那个不够清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四轴外形超级酷,比较容易分前后,不知道这么暴力的设置动力是要干啥子呢?

飞着玩 我只会飞以及简单的航拍

网友D:
我也在做x8的呢正好请教你一些问题了!你这样配置的原理是让下层桨转速加快以抵消因为上层桨的气流而丢失的效率吧?这样配置和上下用一样的桨和电机比实际效率和续航会差多少呢有做过对比吗?求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在做x8的呢正好请教你一些问题了!你这样配置的原理是让下层桨转速加快以抵消因为上层桨的气流而丢失的 ...

上层是主动力 我试过4110s 340kv 上下都是 17寸桨 下来发现只有上层电机发烫 说明上层的动力承担要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在做x8的呢正好请教你一些问题了!你这样配置的原理是让下层桨转速加快以抵消因为上层桨的气流而丢失的 ...

上下层好处是动力富裕  可以在低功率下获得很好的力效 抗风也会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层是主动力 我试过4110s 340kv 上下都是 17寸桨 下来发现只有上层电机发烫 说明上层的动力承担要大

我做过多台X8,上下都是一样的配置,飞下来上下电机和电调的温度差不多,我曾做过桨效9的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做过多台X8,上下都是一样的配置,飞下来上下电机和电调的温度差不多,我曾做过桨效9的机器

貌似飞控的区别 我那次测试y6有明显的感受 上下电机桨都一样的情况下 只有上层电机全部发热 难道是因为下层电机温度被上层电机的风散了?

但是我还测试过x8的 上下层电机都有发热情况

我的飞控全部是pixhawk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在做x8的呢正好请教你一些问题了!你这样配置的原理是让下层桨转速加快以抵消因为上层桨的气流而丢失的 ...

其实谈不上丢失效率 我感觉很多人对上下层桨的解释并不合理 ,低效扭距产生的转速显然也会增加升力
你这么理解吧,实际飞行时间是跟重量和电机效率有关系的,增加电机同样增加了重量

要比较效率最好同重量,同电源的情况下比较,飞行时长也一样。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其实谈不上丢失效率 我感觉很多人对上下层桨的解释并不合理 ,低效扭距产生的转速显然也会增加升力
你这 ...

上下层结构对比普通的平铺结构确实有些效率损失的……我想问的其实是你上下层用相同桨和电机和用不同桨和电机对比有多少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下层结构对比普通的平铺结构确实有些效率损失的……我想问的其实是你上下层用相同桨和电机和用不同桨和 ...

我上下层不一样的依据是pixhawk 貌似上层是主 下层是从

跟上下层一样的情况飞行时间没有什么区别的

我的5010上层用TM1855和用蜻蜓1755 飞行时间上确实有区别,下层桨没有测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下层结构对比普通的平铺结构确实有些效率损失的……我想问的其实是你上下层用相同桨和电机和用不同桨和 ...

另外你说的上下层结构效率损失的理论是啥?我倒是不认为是效率损失了 而是重量增加了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