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波! BL海外零件改装,脱掉之前的西装!

楼主(2015-07-22):
一般买零件基本上都是选一个牌子,买一套,但是我没这么买,观察了很久,找到了各厂比较拿手的部位,这样配起来,可能比较杂,颜色也不统一,不过都说了性能第一嘛!
   下面开始,这是原来的样子 穿着西装的,说是不重,但是和性能改装比起来还是有差距的,特别是尾巴。 这个桨锁尾已经可以基本一根棍了,但是螺距推极限一点还是有点锁不住。

ok,我们开始改! 主体来了!~
                                   RKH主体
主轴由3颗轴承固定,轴承和主轴之间很紧,没有虚位,排震的时候,再也不用考虑主体部分带来的震动了。
电机不再是简单地固定在碳纤板上,由碳纤板,合金板,合金固定圈,3重固定,不会再有电机固定不牢固的震动问题产生。通吃其他外转电机,外转电机就不再使用上面的固定圈了,只有合金板和碳纤板固定,合金板挺厚的固定得稳稳的。

十字盘是lynx的,没有想象中的好

这个十字盘的鱼眼是软鱼眼,鱼眼和主轴之间很紧,我不知道是设计成这样还是精度不行,(难道是因为我用的100s主轴吗?100s和原厂主轴不都一样嘛?)   感觉3个舵机推螺距有点吃力。 至于球头什么的都没有虚位,胶圈质量非常好,里面的轴承没有原厂顺滑,我自己加了润滑油的。。。 总结一下这个十字盘就外观骚气一点,早知道还不如买个MH的得了,还便宜一点呢。

下面接着装尾巴
             这个尾巴也是lynx的,固定2.5的尾管固定不住,要加点704硅胶,散热的设计也是形同虚设,因为这个原厂尾电机锁这个原厂主电机真是大材小用,根本不会很烫,散不散热无所谓,总结一下就是:这个尾巴除了外观拉风之外没什么值得点赞的地方!还不如买个MH的省事,便宜,外观还比较大气!

             看来lynx除了桨之外,其他的改件还真是有待改进,我看店里都没有lynx的悬翼组,我问老板,老板说“lynx的悬翼组我不进货,要等他改进改进再说- -”
            ok,把飞机装完
            这个桨也是我特制的,用瓢虫桨自己剪的,这个样子既锁得暴力又不会金鱼。
有的朋友觉得锁尾不好就拼命找软件的毛病,重刷电调啊,换各种板子啊什么的。 其实呢,不要把最基本的空气动力方面的硬件问题忽略,每个电机都有自己的最高效率桨,大了没转速,小了没推力,就和一条函数线一样,要找到它的峰值。  还有尾桨面的逆时针旋转1~2度的问题,在我还有个贴里也说过,这1度可是很~有作用的!  还有尾巴长度,尾部减重,电机和尾管是否垂直?  先把这些基本的问题都搞好,再找软件的上的突破。

下面是装完之后的样子,头罩还没买,就带原来小西装的头罩,这个头罩比原厂头罩重1~2克的样子。 还有一堆赠送的lynx贴纸。。。
          暂时不会改主电机,因为我是个菜鸟,动力太大驾驭不住- -
排一下震,原装桨切短1cm
锁尾是完全没有问题了,至少是对这个主电机来说,怎么抽螺距,尾巴都不动。。。还是比较满意的

这台机的性能还不是最好,要把碳纤脚架换成原厂脚架,碳纤还是太重,这个金属倒比碳纤轻,不知是不是铝(但是比原厂塑料重),哦对了,那个RKH主体的螺丝,都不是铁的,我的螺丝刀都吸不住,真郁闷装起来真麻烦!貌似升级件的金属材料都是这个样子?
主尾电机那里还有一点潜力,尾巴还要再调一下,桨夹螺丝要换成轻合金的,大桨有更轻的选择,尾电机线可以换漆包线,我这尾电机座要换原厂- 。- 这样追求极致之后就完美了,继续努力折腾吧!

网友A:
菜鸟折腾成这样算不算悲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菜鸟折腾成这样算不算悲剧

级别不代表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菜鸟折腾成这样算不算悲剧

只要玩着爽,其他没所谓

网友B:
折腾无止境啊 哈哈

网友C:
我的mcpxbl也到了维护时间了,轴承好像都到寿命了,想换机身,正在纠结是换塑料的还是碳纤的。

网友D:
我也显摆下我的MCPX BL和MCPX,未完工的那款是BL原厂机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显摆下我的MCPX BL和MCPX,未完工的那款是BL原厂机架

这是不是出自奶水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mcpxbl也到了维护时间了,轴承好像都到寿命了,想换机身,正在纠结是换塑料的还是碳纤的。

MH是绝对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折腾无止境啊 哈哈

没事做,就搞机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是不是出自奶水之手

好猛啊,真的是奶水改的,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猛啊,真的是奶水改的,哈哈

哈哈,风格独特啊!

网友E:
我也玩mcpxbl,好鸡鸡啊,动力好又耐炸,可以楼主这么一改还舍得拿来飞吗XDDD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玩mcpxbl,好鸡鸡啊,动力好又耐炸,可以楼主这么一改还舍得拿来飞吗XDDD

升级的这些都炸不坏。。。放心~

网友F:
引用 楼主:
升级的这些都炸不坏。。。放心~

炸不坏是不可能的啦,练习机没必要这么装,都是心情件!路过……

楼主:
引用 网友F:
炸不坏是不可能的啦,练习机没必要这么装,都是心情件!路过……

那我请教一个把原装电机的bl炸坏的姿势

网友G:
磁铁吸不上的有可能是某种不锈钢,比如304不锈钢
优势是不生锈,缺点是软

楼主:
引用 网友G:
磁铁吸不上的有可能是某种不锈钢,比如304不锈钢
优势是不生锈,缺点是软

哦~这样啊~

网友H:
换大机吧!小鸡太贼!

楼主:
引用 网友H:
换大机吧!小鸡太贼!

大机不敢玩,危险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机不敢玩,危险

小JJ有小JJ的乐趣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请教一个把原装电机的bl炸坏的姿势

多嘴了,呵呵

网友:
折折折折折腾吧,过程也是乐趣

网友:
小鸡鸡在家里玩儿!

网友(2021-03-13):
楼主rkh机身出了没有

网友:
想要你的rkhbl机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