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飞越2轴云台维修!

楼主(2015-07-22):
如图所示的位置,电源反接导致原件烧掉,求原件型号谢谢了!!!!

网友A:
应该是极性电容,找个大小合适的,换上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极性电容,找个大小合适的,换上试试

云台送电以后两短是有电压的,和电池电压一样!

网友(2015-10-26):
你是飞越的云台吗?顺带我想请教一个安装问题,我是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