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的救援船都不带机械爪么?

楼主(2015-07-22):
请允许我开个脑洞
我看你们的救援船都是弄个双体船,然后把被救的夹在中间推回来
就没有做个机械爪子的么???
比如用这个舵机机械爪,再配俩漏勺,直接把抛锚的船夹回来

救援船上栓根鱼线,弄个钓鱼的甩杆放线收线

网友:
重要的是结果,过程嘛怎么省事怎么来

网友:
光夹不行,不那晓得夹个屁股,腰还头啊,得配电子眼、机械臂一类,虽然高大尚,但这样就繁了,倒不如带个钩子直接钩住就走

网友:
船身都是滑溜溜的,你这类夹子夹的了吗?除非你另有用途。

网友:
救援船的船头装个板,到了遇难船边上顶着就走,多省事。

网友:
楼主做个成品,一定高大上啊。

网友:
tip:在控制端搞一个类似头追一样的手势控制器。

网友:
愿望是美好的。

网友A:
离岸稍远,连船都只是一个小点的时候,在波浪起伏的水面上很难做精确的夹取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离岸稍远,连船都只是一个小点的时候,在波浪起伏的水面上很难做精确的夹取动作。

所以我配了2个大漏勺.其实我是想说用钢丝做两个特别大号的爪子

网友:
做得不错,关健实战如何?

网友:
直接拖个装了点水的瓶子,到地了绕船开几圈直接拉回来就好,没必要这么麻烦,越精密的东西越容易出问题,还是简单点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