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材料,新体验,微孔发泡PP板EDGE540装机及试飞实录

楼主(2015-07-22):
    在论坛里找了好久,都没有找到理想的PP板装机实录,正好有时间,打算自己动手把详细的装机与试飞的过程与体验写一段,与诸模友分享,老鸟勿喷!
机机开箱:

让我们铺开来看看:

小包装也打开来看:

稍候更新,装机前的准备过程。

网友:
上视频 说手感

网友:
满漂亮!祝早日爽飞!

网友:
我主要等着看电子设备的安装,期待。。。

楼主:
组装过程详解:
    在正式组装之前,我们还要做一件事情,那就是开舵角位,这个工作也可以装完空机之后,或是在某个步骤时再做,但那时飞机已呈现立体效果,想必再上刀,也不容易下手,而且不能保证走刀的轨迹,所以我现在就来完成这个过程,与说明书保持一致!如图:

    图中有两种舵角选择和方向的示意,不知我表述的清楚不清楚?其中一侧副翼的划线位置有些太靠边了,所以稍做了一点改动,与另一侧副翼保持一样的宽度,不要太靠里,原因是小心有铣板的位置,不说你懂的,看图吧:

个人感觉舵角的设计很是用心,原因是:副翼的舵臂上有两个孔,在同样舵量的情况下,孔位的不同,舵面大小就会不同,反映到飞机上就是横滚速度的变化,带来不同的飞行体验;还有就是装进机体部分设计有三或四个镂空的圆孔,这样胶就能起到很好的接触效果,使舵角的安装更加稳固!水平机身的粘接:

开始上胶,这里一定要注意上胶要均匀,尽量不要用带胶的手去碰图装部分,胶会把图装弄花,所以注意再注意,不多说,看图吧:

在一侧副翼粘接完成后,要用重物来压一压,确定板材的平整度,稍候再粘接机身,这里要做好记号,不要把胶抹过头,如图:

再做记号,另一侧的粘接方法相同,这里不在重述,还是接着粘吧:

水平尾翼的组装,这里要特别注意胶的用量,如图:

楼主:
机腹的组装:
    首先要画好线,再组装,防止胶抹到外面,影响美观,如图:

    接下来,我们来做机翼的加强,要用到1.5MM的碳杆,而不是《说明书》里所说的0.5MM,碳杆削尖的程度自行把握,不必太尖,其它按《说明书》按部就班就好,如图:

接下来就是机身后部的加强,用到1MM的碳杆来做这一步,当然,这回不用把碳杆削尖了,如图:

提示:
    这一步很重要,因为它决定着未来飞机是不是好飞,完美漂亮,那就是一定要再次确认机腹是否垂直与平面,各碳杆是不是没有弯曲受力现象,确定无误再次补一点点胶,粘得更牢固些,满眼望去全是各种电池,少时休息,把胶凉一下,最近好像《花千骨》的电视剧很火,去看一看。当然不耽误时间的办法,可以边看电视边做脚架,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呢?

网友:
这个飞机我只能说还行吧, 涂装极易剥落,一掉一片,安装开槽有点太紧,装完容易变形,需要仔细调整

楼主:
开工啦!这两步没得说,直接看图:

网友A:
经典之贴,有心人,收藏了,具体电装的型号和参数也可以共享下

网友B:
呢个,店主起落架设计有问题,劝你前移8厘米,要不然会扎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经典之贴,有心人,收藏了,具体电装的型号和参数也可以共享下

朗宇2206  1500KV
好盈12A
辉胜9G*1
YZW5G*3
花牌850MAH 2S 25C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呢个,店主起落架设计有问题,劝你前移8厘米,要不然会扎头

恩那,谢谢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