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无刷电机怎么区分4极还是2极?

楼主(2015-07-22):
1.请问
速翔
无刷
电机
怎么区分4极还是2极,比如B36系列:B36-60 kv3200是4极还是2极电机?
2.无刷电机型号中 y和d是什么意思 例如3660/2D 3660/2.5D 3660/3Y 3660/4.5Y
3.豹子2极无刷马达 LBG 3650/10.5T 这个10.5T 是指匝数10.5匝吗?
恳请各位指点

网友A:
1、分辨2极还是4极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手工旋转转子,他会有卡顿感觉,2级的卡顿6下,4极的卡顿12下。
2、Y就是Y型接法,D就是三角形接法,不懂的去看我的帖子。
3、T是匝数,对的。
以上,标准答案,无需在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