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大家apm罗盘校不了准啊

楼主(2015-07-22):
出现这个,error (错误):99   怎么回事啊,这样罗盘校不了准啊,困扰了几天了,有知道的帮忙指导一下,谢谢啦

网友:
没选对罗盘

楼主:
内置罗盘,外置罗盘  我都试了不行啊

网友:
都没看明白

网友A:
你转的时候屏幕上的白点跟着跑吗?如果一顿一顿的话,那不排除是5883L坏了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转的时候屏幕上的白点跟着跑吗?如果一顿一顿的话,那不排除是5883L坏了噢。

白点不转的啊,我用我原来的飞控可以罗盘校准,用两个新飞控都是这个情况,困扰啊

网友B:
转的幅度要大,要全方位旋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转的幅度要大,要全方位旋转

转的力度大也不行啊.上面显示错误数太多,和我那个能罗盘校准的显示不一样

网友B:
你的调参软件在哪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调参软件在哪下的

网上啊

网友:
那个网站

网友:
如果是内置的,可以试试看外置的。如果是外置的,那么就试试看内置的。我之前修过APM,自己也焊过。5883L要真坏了的话换起来也比较麻烦。必须吹下来,新的焊接的时候对温度要求也很高。太烫了会坏的。

网友C:
tx rx 这么接的? 什么样的罗盘,来张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tx rx 这么接的? 什么样的罗盘,来张图,

已解决,谢谢

网友:
我的一个GPS出现同样状况,您怎么解决?

网友D:
引用 楼主:
已解决,谢谢

遇到同样问题,校准罗盘转动时红点不跟随转动,如何解决的?前几天还能正常飞。

楼主:
引用 网友D:
遇到同样问题,校准罗盘转动时红点不跟随转动,如何解决的?前几天还能正常飞。

可能你罗盘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