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者g版用户,请进

楼主(2015-07-22):
准备入手探索者,无奈不习惯v版的镜头感,现在G版出来了,不知道云台除了能挂狗,能不能挂鹰眼相机或者其他的呢,还有G版的感觉怎样?延迟效果有无好转呢?满载留空时间大概多久?等待模友的回帖啊

网友:
同问,不知道能不能挂山狗啊,我有山狗一枚

网友:
我刚买了一个G版,挂的G4,图传一样的延时,而且模糊,G4只能自己买个相机遥控器控制,飞行器的遥控不能控制

网友A:
挂云台飞了两次,电池脱落,炸掉了,返修中,售后不太给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挂云台飞了两次,电池脱落,炸掉了,返修中,售后不太给力啊

这么不给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挂云台飞了两次,电池脱落,炸掉了,返修中,售后不太给力啊

电池脱落?是没有扣紧,还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池脱落?是没有扣紧,还是。。。。。

估计是没扣紧

网友C:
这个问题看来是致命伤。听闻有N都机掉电池和云台的。希望 零度能够引起重视。

网友:
电池脱了? 你是不是没有板锁扣啊

网友:
每次飞的时候用一个扎带把电池和云台绑紧了!!!!!!!!!!!!!!!!!!!!!!!!!!!!!!!!!!!!!!!!!!!!!!!!!!!!!!!!!!!!!!!11

网友:
都是低级错误!我只能说放心买放心用!只能使用Gopro3  3+  4,其他都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看来是致命伤。听闻有N都机掉电池和云台的。希望 零度能够引起重视。

后边有个扣子 切记扣上了在飞 做好飞前准备 一般都不会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