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2.8连接OSD不正常。已解决。。。。

楼主(2015-07-22):
求助APM连接OSD不正常,显示ARDUCAM V2.0  就停了,请问大师这是什么问题。
不接OSD的TX也不行。

通电后出现这个画面,一直停在这里

通电后出现这个画面,一直停在这里

跟这个一样的OSD

跟这个一样的OSD

接线方式没错。

接线方式没错。

网友A:
APM2.8 OSD输出要在板子上短接的,打开看一下有没有短接,其次检查确认连线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M2.8 OSD输出要在板子上短接的,打开看一下有没有短接,其次检查确认连线没有问题

请问短接哪个点呢,我现在OSD上5V  12V都有供电的。

网友B:
两端都供电不知道  osd上有个焊点断开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端都供电不知道  osd上有个焊点断开没

两边都有供电的,供电正常,会不会是OSD版本太低或版本问题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边都有供电的,供电正常,会不会是OSD版本太低或版本问题呢。

我也记不清了 你拔掉一头的供电 只接一头供电试试     或者刷下新固件试试

楼主:
要怎样刷固件,要不要重新下载一个软件,还是M P就可以了呢

网友:
额  需要重新下载软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短接哪个点呢,我现在OSD上5V  12V都有供电的。

仔细看图,是飞控背面,APM2.8 的12C接口改为多种输出不再插罗盘,看飞控背面OSD输出有没有短接,

网友:
tx,rx插反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仔细看图,是飞控背面,APM2.8 的12C接口改为多种输出不再插罗盘,看飞控背面OSD输出有没有短接,

请帮看一下是哪个点要短接,

我用的是这个接口,现在没接数传。

我用的是这个接口,现在没接数传。

这是APM2.8的背面图

这是APM2.8的背面图

楼主:
没有反,反过来也试过,不插OSD上的TX也试过。

楼主:
现在已经焊上短接点了,还是不行。

焊上这个点了,

焊上这个点了,

点这个一点反应都没有

点这个一点反应都没有

楼主:
我现在用ArduCAM OSD Config软件也连接不上,是不是确定是OSD的问题了呢。

点Read From OSD就出这个

点Read From OSD就出这个

再点确定出这个,

再点确定出这个,

网友A:
连不上要刷bootloader看看,还不行就可能班子坏了。不过一般不容易坏的,还是各方面再好好检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不上要刷bootloader看看,还不行就可能班子坏了。不过一般不容易坏的,还是各方面再好好检查一下

连接上了,是少接了一根线,OSD上叫GRN的线,串口板上叫RST,RST好明白,是复位,GRN不明白什么意思。

楼主:
现在刷了V2.2版本的,还刷了泡泡的中文屏显。

连接读取成功

连接读取成功

刷写中

刷写中

刷写字体完成

刷写字体完成

变成中文的屏显了。

变成中文的屏显了。

接线,多接一根RST线。如果OSD板上也写着RST我当时就接了。

接线,多接一根RST线。如果OSD板上也写着RST我当时就接了。

楼主:
剩下的就是和APM2.8的连接了,现在上班,晚上回去再试。

楼主:
晚上回来接上图传和OSD,开机一切正常,难道是2.0版本的联不了机?不新问题又出现了,遥控器解不了锁了,昨晚是可以解锁的,卫星数不多,在室内3到4棵。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MP的Mini OSD 页面有问题连不上OSD。难道是电脑的问题?Windows 7  32位系统。

现在OSD上的TX接与不接都没关系,OSD和数传都正常工作,我的飞控是APM2.8 。

现在的问题是怎样解锁,解锁的条件是什么,

中午已升级2.2的版本了

中午已升级2.2的版本了

图传正常了

图传正常了

数传也正常

数传也正常

数传

数传

MP上的OSD不行,出现这样的提示,公司XP的系统不会出这个提示。

MP上的OSD不行,出现这样的提示,公司XP的系统不会出这个提示。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回帖

楼主:
原来不能解锁是设置了地理围栏,我不小心设置了地理围栏,现在关闭地理围栏可以在没有GPS信号时候也能解锁了。

直是好事多磨啊。

网友(2015-10-08):
求固件和配置软件,没找到下载啊,谢谢啦!wang_yue@msn.com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兄弟!我用miniosd连接naze32也出现版本就不动了,奇怪

拨了USB线用电池供电试试

网友D:
楼主你好,我在用miniosd的时候也遇到问题,请教一下,我是apm2.8,接上osd以后显示没有数据,接线应该是正确的,现在想问几个问题。
1.我用的是数传接口,直接osd,tx和rx都接,这样板子后面的焊点需不需要短接?
2.MP里面的“osd启用”是要打开吧?
3.泡泡老师的中文固话在哪里下载的?能不能分享一下,还有osd的配置软件有最新的吗?麻烦发一下邮箱7812004022@163.com
帮忙解决一下,非常感谢!!

楼主:
回复了两次都看不到贴,什么回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了两次都看不到贴,什么回事。

这次能看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好,我在用miniosd的时候也遇到问题,请教一下,我是apm2.8,接上osd以后显示没有数据,接线应该 ...

回复了两次都不成功,原来是打了外网的网址,现在再回答一次。1,APM2.8外接OSD不显示可能是摄像头和OSD的制式不一致,也可以将摄像头拨下看看有没有显示,如果有就修改一下摄像头或OSD的制式,显示应该有自动制式识别功能。
2,OSD我试过接不接TX都能正常显示,MP上面OSD启用点过好象没反应,不过点不点都有显示,APM后面的“MUX_TXO/OSD"点要焊接上
3,就是发泡泡老师的链接不能发贴,你可以在百度上查一下“让APMOSD2.2版固件显示中文字体”,上面有很详细的说明,不过我说一下,刷了中文2.2版后只能默认使用,修改任何位置都会出现解锁推油OSD信息不更新(定屏)的问题。

楼主:
也可以看一下我以前发的贴,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1118369&extra=

网友D:
我还有一个疑问,osd可以和数传一起使用数传的接口,也可以使用单独的I2C接口,使用I2C接口的时候需要将焊点短接,如果使用数传的接口,那个焊点还需要短接吗?
我的现在有图像,开机显示osd版本号,但是之后不显示数据,只显示两行“no mav data!”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还有一个疑问,osd可以和数传一起使用数传的接口,也可以使用单独的I2C接口,使用I2C接口的时候需要将 ...

使用数传的口应该不用短接那个点吧,没测试过,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使用数传的口应该不用短接那个点吧,没测试过,

我感觉使用数传的接口也不用短接,但是就是没有信息,我的现在有图像,开机显示osd版本号,但是之后不显示数据,只显示两行“no mav data!”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感觉使用数传的接口也不用短接,但是就是没有信息,我的现在有图像,开机显示osd版本号,但是之后不显 ...

APM没有数据出,点焊一下看看,或在MP里面OSD点一下启用。记得OSD和APM和TX和OSD的RX接,OSD和APM和RX和OSD的TX接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了两次都不成功,原来是打了外网的网址,现在再回答一次。1,APM2.8外接OSD不显示可能是摄像头和OSD的 ...

泡泡老师的帖子里我没有下载权限下载,麻烦分享一下吧,谢谢了,7812004022@163.com

楼主:
引用 网友D:
泡泡老师的帖子里我没有下载权限下载,麻烦分享一下吧,谢谢了,

已发给你了,请查收。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发给你了,请查收。

好的,非常感谢!我知道为什么看不到附件了,是我级别不够,多回帖就行了

网友(2016-01-02):
太重要了,我也碰到这个问题,顶起,给后来者。

网友(2016-04-13):
楼主你好!看了你的帖子,非常受益!正在捣鼓OSD,还没有出现字符呢!

网友E:
楼主好人,我的固件刷了也是你这样的,一直是等待数据连接,卖家给的固件有问题,自己找的固件显示出来了,但是很多乱码,麻烦给发个固件吧?u2518@qq.com
不胜感激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好人,我的固件刷了也是你这样的,一直是等待数据连接,卖家给的固件有问题,自己找的固件显示出来 ...

文件已发到你邮箱上,注意查收。

网友:
看帖顶贴 仁义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