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把977改2s动力

楼主(2015-07-22):
目前打算动手还在研究中
电机打算用hp08 然后换12a的电调
尾电机使用720电机加48mm的尾桨叶不知可行否
现在用的是碳纤中轴 应该强度不够吧
大盘估计不行会磨 大家有什么意见?
手头正好零件比较多想没事瞎折腾下

楼主:
主板不知道会不会烧坏

楼主:
电池仓打算把下面剪了用皮筋解决

网友A:
锁尾是硬伤

网友B:
720+48  没可能锁得住2S

楼主:
引用 网友B:
720+48  没可能锁得住2S

用8520?可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锁尾是硬伤

在想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锁尾是硬伤

现在深感977动力太差

网友C:
不以炸鸡为目的的飞行977,就是耍流氓。话说换成2s了,可不敢炸了,估计会容易扫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以炸鸡为目的的飞行977,就是耍流氓。话说换成2s了,可不敢炸了,估计会容易扫齿

直接扫平估计

网友D:
不用自己动手折腾啦,厂家马上要推出2节锂电版的了,优酷上面都有视频啦,叫K120 而且还是用FUTABA协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用自己动手折腾啦,厂家马上要推出2节锂电版的了,优酷上面都有视频啦,叫K120 而且还是用FUTABA协议的

估计无良商家开始了 价格是硬伤

网友(2016-01-26):
楼主,现在改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