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6接收的一个元件烧掉了,哪位帮帮忙告诉下是什么好吗?

楼主(2015-07-23):
哪位好心人能告诉下绿圈中的是什么件儿吗?型号是什么?

太凄惨了,纯正的菜菜鸟,绿圈就是代价!!!

太凄惨了,纯正的菜菜鸟,绿圈就是代价!!!

楼主:
天6接收机WFR06S

楼主:
绝对菜鸟一只,对码的时候用四联装电池盒(4节1.2V  2300mA镍氢充电电池)直接弄接收的接口上去了......然后就闻到了糊味,背壳“穿孔”,求好心人解惑啊!!!

网友:
就是一个保险吧

楼主:
谢谢楼上的两位,那个件儿到底是个 二极管   还是个 电容呢?哪位能上个完好的图或告知具体型号吗?还有我的为什么会烧呢?是电源反接了 还是电池电流过大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绝对菜鸟一只,对码的时候用四联装电池盒(4节1.2V  2300mA镍氢充电电池)直接弄接收的接口上去了......然 ...

再买个接收机算了,这种错误都会犯,就算花钱买教训了,就算换掉这个原件。也不见得没其它问题。

网友:
修理的成本一定比买新的贵

楼主:
7楼说的在理,可还需各位告诉下烧的原因啊!不然不得不断烧件填坑啊!

网友:
应该就是一个电容,没有人会在电阻两边加正负极的吧

网友:
我的接收机供电接反了烧了咱们类似的,应该是极性电容,我中关村一块钱买两个个换上一个就OK了,型号106-XX   大小合适随便换一个就行

网友:
就是这类型

网友:
电压过高烧毁,估计不单只电容问题

网友:
是二极管 是防止正负极接错的时候 保护电路的 楼主肯定是正负极接反了   对码的时候用四联装电池盒(4节1.2V  2300mA镍氢充电电池)直接弄接收的接口上去了  是没问题的 接收机电压是5V的 而四个电池才4.8v  如果正负极没接反不会烧这个二极管的 把二极管弄下来 接收机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不过以后就不能接反了 可以买个二极管焊接上去  二极管正极接接收机输入负极  二极管负极接接收机输入正极

网友:
4节 镍氢充电电池上接收电是没问题的。很多玩帆船的。都是用4节镍氢供电的。应该是接反了

网友:
仔细看那些字,应该是476J  42J5Z,  这个是A型3216贴片钽电容,两毛钱一个

楼主:
谢16楼图
我是用的商家的电池盒和开关,接线都是唯一的,不然也插不上啊,会不会是开关的接线是反的

楼主:
这个电容是干什么用的,为什么烧了呢?如果是电池盒和开关的问题我要去找商家吧

网友:
胆电容烧了 没多大事情,肯定是正负接反了,自己换一个上去就好了,注意正负 别焊反了!

网友:
是胆电容,我也接反烧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