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压舵机电压7.4v是指7.4-9.6v都可用吗?

楼主(2015-07-23):
如题

网友A:
你怎么会得出9.6V?
对于一般的高压舵机,7.4V是额定电压,最多支持到8.4V,特别说明的除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怎么会得出9.6V?
对于一般的高压舵机,7.4V是额定电压,最多支持到8.4V,特别说明的除外。

抱歉可能是方向想对了,而计算时给写错了。

高压舵机通常最多使用2S的锂电池,最高电压可承受住充满电时的8.4v。
我猜测航模界应该有使用3S以上电压的舵机吧。

对于使用电调供电时的电压,需按厂家的要求并设置电调。
在使用如4.8V、6V、7.2V时,各种情况下的扭力因电压不同而不同。

4.8V应为电调输出的电压
通常电调输出为5V,如好盈说明书标示为5.25v,
也就是在即使实际电压略低于5V时,
舵机的扭力例如银燕9258也能达到2.5kg。
至于以上数值都是厂家标示值,最终还是要以实测值为准。
(为什么我这么不相信厂家呢)

6V也为电调输出的电压
好盈电调通过设置(2长音:哗---哗---)内置BEC输出改为6V。
09MA在4.8v时为2.3Kg,6V时为2.6Kg

7.2V为2S锂电池,或是6节镍氢、镍镉电池,或是专门的UBEC提供输出电压。
这就是属于高压了,对于大固定翼(翼展1.4M以上)或是主3D的直机需要这种舵机

不知以上的说法是否正确,望指正。

网友:
引用 楼主:
抱歉可能是方向想对了,而计算时给写错了。

高压舵机通常最多使用2S的锂电池,最高电压可承受住充满电 ...

指正不敢当,你说的很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