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DEVO 7E加装迷你功放

楼主(2015-07-23):
本人是新手,还请各位大神多多关照,发上来只是交流交流
手术工具:胶带,改锥,焊台,剪刀,美工刀,devo 7e一台,充电宝一个,2.4G迷你功放一个,尖嘴钳一把,焊锡丝若干,用原来的小直机的充电器改装的插头
手术开始:

楼主:
不会发呀

网友:
使用效果如何,有没功放距离差多少?这个USB插口做电源不是太好,USB插口通过电流并不是很大,使用时间长了接触电阻也不小

楼主:
还不错,原来是300米左右,现在是1000米没问题

楼主:
那我应该怎么改那个usb插口

网友:
7e有内置功放改。。。。

楼主:
还望大神原谅下,我才上初一

楼主:
您说的是把屏蔽盒內的电阻短接?我不敢。怕弄坏了

网友:
加个5V电源模块不好吗?

网友A:
哈哈我初二 焊功差不多

楼主:
你在那个省,那个市,交个朋友

网友:
功率有多大?

网友:
哈哈同是同道中人,这个不必要什么充电宝什么的,买个dc-dc调准了就可以
把原来的d7e的天线去掉,把那个接口安在天线原来天线处
遥控器电池可以搞锂电嘛,不行吧充电宝拆了。这样可以给功放供电。

网友A:
初中不错了 改内置吧 好看些

楼主:
dc dc是什么

楼主:
别忘了锂电的电压不恒定,但充电保到没电时都是恒定的5v

楼主:
并且充电宝省事

网友B:
LZ这方法不靠谱啊!!!
改为锂电供电吧~~
既然DIY 就连2.4G功放也自己做吧?
你的D7E还不动手改啊!!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22978

网友:
哎,七年级啊,不错哎

网友:
你好!我是初三党!

网友:
初二党路过,话说小米移动电源我感觉你给功放供电不稳定啊,有时候只要电压需求量不大他自己就给关了,或者你把开关不小心碰一下不就直接没信号了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LZ这方法不靠谱啊!!!
改为锂电供电吧~~
既然DIY 就连2.4G功放也自己做吧?

请教一下你买的功放模块叫什么名字,淘宝怎么搜?

网友:
楼主玩的什么 我初三

网友:
其实很简单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你买的功放模块叫什么名字,淘宝怎么搜?

淘宝收啊
65块钱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淘宝收啊
65块钱的

能说一下关键字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说一下关键字吗?

2.4G功放模块

楼主:
楼主玩的什么 我初三

玩飞机

楼主:
LZ这方法不靠谱啊!!!
改为锂电供电吧~~
既然DIY 就连2.4G功放也自己做吧?
你的D7E还不动手改啊!!

我现在明确的告诉你!这方法很靠谱!!!!小米充电宝输出电流有2a,充电宝本身就是锂电!!!自己做功放!我才没时间呢
D7E我改了呀?你是看不见吗?

楼主:
初二党路过,话说小米移动电源我感觉你给功放供电不稳定啊,有时候只要电压需求量不大他自己就给关了,或者你把开关不小心碰一下不就直接没信号了吗?

我试过,不会的

楼主:
LZ这方法不靠谱啊!!!
改为锂电供电吧~~
既然DIY 就连2.4G功放也自己做吧?
你的D7E还不动手改啊!!

再说了,我的题目是:给DEVO7E加装迷你功放。又不是自己做迷你功放!!!!!请你先看清楚题目,谢谢

网友(2015-10-25):
引用 楼主:
还不错,原来是300米左右,现在是1000米没问题

楼主我问问你的接收机是什么,没改装飞kt机有压力吗。为什么有些人说只有50米的遥控距离

网友:
引用 楼主:
别忘了锂电的电压不恒定,但充电保到没电时都是恒定的5v

楼主我想知道你用的是什么接收机。601还是701,我看网上有些说只有100米左右。我想入啊,求楼主回答

楼主:
我记得没改装之前飞穿越机最少能飞两百米

楼主:
我刷机了,用的dsm2的接收机

网友D:
没必要这样改吧,短接电阻就够你用了,一分钱都不用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