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了电池低电压设置保护问题

楼主(2015-07-23):
我有个好赢150A电调,用的是3S30C电池。用设置卡设置低电压保护时,电调默认锂电池最高单体保护电压不高于2.85V,2.85X3=8.55V(电调自动识别电池组)。低于8.55会保护。我设置高于3.2V的电压电调都会自动保护。锂电池单体放电电压不得低于3.0V,不然会过放损坏。我看不理解了,有知道的朋友可以指教下吗?  谢谢!

网友A:
锂电池极限是2.75V,低于这个值就会损坏,一般说3.0V是因为3.0V时电量只有5%,一不小心就过放了。建议电调设置3.0V保护

网友:
换个比较精神的电池试试,玩车的电池放电系数要求比较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锂电池极限是2.75V,低于这个值就会损坏,一般说3.0V是因为3.0V时电量只有5%,一不小心就过放了。建议电调 ...

2.8V之后就是3.2V     设置3.2保护。  估计是电调推荐使用4S   当4S时可以设置3.2V  谢谢!!看来在使用3S时是没有解决了。还是保险上个BB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