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自旋问题能通过软件修正吗?

楼主(2015-07-23):
我的穿越机飞的过程中,总是往右在自旋,上论坛查了是CC3D没有电子罗盘导致,请问在地面站中是否有参数可以修正此问题?

网友A:
不会呀,大家都没有电子罗盘,不见得都会自旋吧,小的自旋就调遥控微调,实在明显就调参;
参数里面YAW轴向调成锁尾模式,P值可适当调大
另外调参时遥控上的微调全部归中,已避免较大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呀,大家都没有电子罗盘,不见得都会自旋吧,小的自旋就调遥控微调,实在明显就调参;
参数里面YAW轴 ...

方向是锁尾,感度也调得比较大了,是不是横滚也要调成锁尾?

网友:
直接调控上的微调。

楼主:
好的,回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