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 连接OSD(N3),是否可以去掉CAN总线接口

楼主(2015-07-23):
为了减重,我是否可以将精灵2脚架上的CAN接口剪断?然后把OSD(N3)的CAN接口连线,直接连接到精灵主板的CAN接口上。我看到脚架上的CAN模块上有电阻,这样剪掉会不会有影响呢

楼主:
没人知到吗?

网友A:
可以直接连接,没有问题,
脚架上CAN模块上的元件是个二极管,不是电阻,单向导通,可以跨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直接连接,没有问题,
脚架上CAN模块上的元件是个二极管,不是电阻,单向导通,可以跨接

哦,谢谢你朋友,这回明白了。

网友:
我没有剪 直接拆了 塞进肚子